SD存储

楼主(2018-05-23):
现利用传感器检测,想将结果存入到SD卡中,代码遇到困难。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分享一下类似的SD存储代码,非常感谢

楼主:
哪一个?我看的教程里面貌似没有关于SD卡存储采集到的数据的例程?请指教,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一个?我看的教程里面貌似没有关于SD卡存储采集到的数据的例程?请指教,谢谢你

给你精简了一个,试了可以用的,你接好线,下载程序,程序会根目录建立个haha的文件夹,自动扫描文件夹存在的文件序号例如00000.txt“”,存在就+1生成文件,自动写入两列数据,你可以不停地复位看看是否重新生成文件

楼主:
我编译您的代码后出现这样的错误?type of input file 'system' unknown.......不知问题出在哪?我用的是mdk5。   还有一个问题,您的代码主要功能可以实现ADC通道数据实时存储至SD卡吗?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移植文件系统,保存数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编译您的代码后出现这样的错误?type of input file 'system' unknown.......不知问题出在哪?我用的是md ...

本来是接收的无线数据存在sd,太复杂就把没用的删了,只保留,写数据到sd,你加上adc就可以了,编译错误我就不晓得了,我试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A:
这个代码实现的功能是将数据以TXT文件的形式保存,可以 移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实现的功能是将数据以TXT文件的形式保存,可以 移植看看!!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这个资料我看过了,但是我的是f103,而且这个代码没有提示数据怎么存储至sd卡,只是在sd卡中建立了一个文件,然后写入了一个字符串。。。我想实现的是传感器采集的数据经ADC后将数据实时存储至SD卡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这个资料我看过了,但是我的是f103,而且这个代码没有提示数据怎么存储至sd卡,只是在 ...

我给你发的那个可以呀
sprintf((char*)data,"%llu %3d\r\n",xitong_haomiao,cishu);用这个地方打印进去你读到的ad值就可以了,加入就一路把cishu换成你的ad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发的那个可以呀
sprintf((char*)data,"%llu %3d\r\n",xitong_haomiao,cishu);用这个地方打印进去 ...

printf("sd_free:%dMBb\r\n",free>>10); //显示SD卡剩余容量 MB。。。。程序到这一步都是正常的,但是后面的程序就不能执行了,用读卡器读sd,里面也没有任何txt文件。  另外一个糟糕的地方,我没有综合SD程序前,oled还是可以正常显示数据,综合了SD程序后,不仅SD存储出错,oled也不显示了,注:此两个元器件不存在引脚上的冲突。谢谢您的回答,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intf("sd_free:%dMBb\r\n",free>>10); //显示SD卡剩余容量 MB。。。。程序到这一步都是正常的,但是后 ...

到那句正常,下面唯一可能出错的就是内存申请失败,你没有检验,代码我有重新网上下载下载到板子里,还是正常的
还有,你看看串口输出的信息
printf OK...
sd_total:119MBb
sd_free:119MBb
wenjian=0:haha/00011.txt  假如没这一行就是内存申请失败了
data=468   0
data=470   1
data=472   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那句正常,下面唯一可能出错的就是内存申请失败,你没有检验,代码我有重新网上下载下载到板子里,还是 ...

Error: C4065E: type of input file 'system' unknown  我直接编译您提供的代码一直提示这种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ror: C4065E: type of input file 'system' unknown  我直接编译您提供的代码一直提示这种错误

你一点没改就这个错误?不可能吧,你这个错误是system这个文件找不到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点没改就这个错误?不可能吧,你这个错误是system这个文件找不到可能

非常感谢你不厌其烦的给我解决问题,为您点赞!              是的。我用的是f103rct6,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不厌其烦的给我解决问题,为您点赞!              是的。我用的是f103rct6,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改成rct6   和STM32F10X_HD 也不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rct6   和STM32F10X_HD 也不报错呀

您要同意的话,可以加我QQ(804377473)

网友(2018-07-28):
请问楼主您上述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