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flash怎么一次性写入一个32位的数据

楼主(2018-06-14):
stm32f407 flash怎么一次性写入一个32位的数据

网友:
参考我们的FLASH 模拟EEPROM例程,调用void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32 *pBuffer,u32 NumToWrite)函数即可。

网友:
一个32位数据不是可以当4个连续的字节写入么,和你一次性写入一个32位的数据等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