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F103] 分享:mini板子通过按键调节PWM的占空比控制LED灯的亮度,KEY0减少占空比,KEY1增加占空比

楼主(2018-07-14):
本实验通过按键的次数来达到PWM占空比不同等级亮度的输出
因为按键有个宏定义返回值
#define KEY0_PRES    1        //KEY0
#define KEY1_PRES    2        //KEY1
#define WKUP_PRES    3        //WK_UP
所以按键的值可以写成
mode=0,不支持连续按
KEY_Scan(0)==1
KEY_Scan(0)==2
PWM频率设置成72M/(100*7200)=100HZ
[mw_shl_code=c,true]int main(void)
{
  int count=0;
   KEY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100-1,7200-1);//不分频。PWM频率=72M/(100*7200)=100HZ
    while(1)
{
//   delay_ms(1);
   if(KEY_Scan(0)==2)       //KEY1按键控制灯变亮
   {
    count+=10;
    if(count>100) count=0;
    TIM_SetCompare1(TIM1,count);
   }

//   delay_ms(1);
   if(KEY_Scan(0)==1)    //  KEY0按键控制灯变暗
   {
    count-=10;
    if(count<0) count=100;
    TIM_SetCompare1(TIM1,count);
   }
}
}[/mw_shl_code]
关于按键前面加延时问题:按键前面加一个延时按键可以控制,不加延时就不可以控制按键亮灯。前面都不加延时就不影响

ALIENTEK MINISTM32 实验8 PWM输出实验.zip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