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DRAM Test

楼主(2018-07-16):
我写了一个Write/Read/Compare的SDRAM测试程序, 搭配原子STM32H7的板子, 发现似乎很容易失败, 但是只要把SDRAM降频之后似乎就比较正常了, 关cache没有效,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感觉H7的SDRAM好像有点不稳定, 同样的程序在F429和F767上面用, 并没有这样的状况.
是否有人可以解答问题在哪?
附件是我以MCU LCD为基础的测试工程.

测试工程

网友:
我们128M的初始化代码,是加了一个延时在里面的。
如果不加延时,最多到120M,而且还有可能会出问题。
总之就是:ST 的SDRAM硬件驱动垃圾。。。

网友A:
SDRAM 频率最高在108M吧  在高就不稳定了,EMWIN  就跑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 频率最高在108M吧  在高就不稳定了,EMWIN  就跑不了了

SDRAM的code是从LTDC实验拿来的, 那边是用128Mhz...
我抓了RNG和LTDC实验里面的sdram.c来看, 两个实验里面的SDRAM参数不一致, 不过都会失败, 不知道那个是好的.
记得设置100Mhz也是会失败, 晚上再来确认.

网友A:
100M直接用的HCLK的200M分频的100M  是没问题的  我目前使用SDRAM的PLL2 分频108M做emwin  的显示地址,用内部SRAM做emwin的配置,目前没问题测试了一天,跑demo  没有卡过。
#if USE_EXRAM         //使用外部RAM
#define GUI_NUMBYTES  (3*1024*1024)
#else
#define GUI_NUMBYTES  (200*1024)
__align(4)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endif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块大小

//GUI_X_Config
//初始化的时候调用,用来设置emwin所使用的内存
void GUI_X_Config(void) {

#if USE_EXRAM         //使用外部RAM
                U32 *aMemory = mymalloc(SRAMEX,GUI_NUMBYTES); //从外部SRAM中分配GUI_NUMBYTES字节的内存
        GUI_ALLOC_AssignMemory((void*)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else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endif

但是用SDRAM  108M 中间会卡死进入过half, 100M是没问题的,所以建议不要超过100M ST的硬件是硬伤,我看*火的1052新的核心板SDRAM 超频到216了,就算16位也能比H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直接用的HCLK的200M分频的100M  是没问题的  我目前使用SDRAM的PLL2 分频108M做emwin  的显示地址,用 ...

言下之意, 是否说明原子的sdram.c里面用的128Mhz, 是有风险的?
要设置成100Mhz才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言下之意, 是否说明原子的sdram.c里面用的128Mhz, 是有风险的?
要设置成100Mhz才是比较好的?

是的,你看下官方就用的100只是用32位弥补

网友:
应该是硬件哪里设计的不对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f767 32位SDRAM  108M测试半年都正常,换上H743 100M 一天死几次,频率降低到85M试了两天没出问题,奇怪的是H743 100M运行demo一个星期没死过机。

网友:
我的F407也是,测试只有8K,把LCD屏蔽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