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两个SPI互相通信,SPI1与SPI2通信实验

楼主(2018-07-17):
经过几天探索、查找甄别网上别人的代码,终于达成可以在一块STM32F4芯片上用SPI1与SPI2通信的功能,spi做主,spi2做从,连线方式为:PA4 ---- PB12 (NSS) , PA5 ---- PB13 (SCK), PA6 ---- PB14(MISO),  PA7 ---- PB15 (MOSI)

SPI1部分:
void init_SPI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1U << 5) |  (1U << 6) | (1U << 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5,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6,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7,GPIO_AF_SPI1);

uint16_t tempreg = 0;
SPI_DeInit(SPI1);

tempreg = SPI1->CR1;
tempreg &= 0x3040;
tempreg |= (uint16_t)((uint32_t)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SPI_Mode_Master |
                                                                SPI_DataSize_8b | SPI_CPOL_High |
                                                                SPI_CPHA_2Edge| SPI_NSS_Soft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SPI_FirstBit_MSB);
SPI1->CR1 = tempreg;
SPI1->I2SCFGR &= (uint16_t)~((uint16_t)SPI_I2SCFGR_I2SMOD);
SPI1->CRCPR = 7;
SPI1->CR1 |= SPI_CR1_SP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1U << 4) ;//用的是PA4,实际情况可随意用其它未复用的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BSRRL |= (1U << 4); //PA4 写高电平
}

SPI2部分:
void init_SPI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1U << 13) |  (1U << 14) | (1U <<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13,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14,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15,GPIO_AF_SPI2);

uint16_t tempreg = 0;
SPI_DeInit(SPI2);

tempreg = SPI2->CR1;
tempreg &= 0x3040;
tempreg |= (uint16_t)((uint32_t)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SPI_Mode_Master |
                                                                SPI_DataSize_8b | SPI_CPOL_High |
                                                                SPI_CPHA_2Edge| SPI_NSS_Soft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SPI_FirstBit_MSB);
SPI2->CR1 = tempreg;
SPI2->I2SCFGR &= (uint16_t)~((uint16_t)SPI_I2SCFGR_I2SMOD);
SPI2->CRCPR = 7;
SPI2->CR1 |= SPI_CR1_SP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1U << 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传输函数部分,SPIx可以是SPI1或SPI2
u8 SPIx_transferByte(u8 data){
        u8 retry=0;
        while((SPIx->SR & SPI_I2S_FLAG_TXE)==0 && retry <= 0xFF)
        {
                retry++;
        }
        SPIx->DR = data;
        retry=0;
        while((SPIx->SR & SPI_I2S_FLAG_RXNE)==0 && retry <= 0xFF)
        {
                retry++;
        }

        return (SPIx->DR & 0x00FF);
}

主函数部分
int main(){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init_SPI1();
init_SPI2();
u16 data1 =0,data2=0;
  while(1){
             GPIOA->BSRRH |= (1U << 4); //PA4 写低电平
            data1  = SPIx_transferByte(0x11);
           data2=    SPIx_transferByte(0x22);
          GPIOA->BSRRL |= (1U << 4); //PA4 写高电平
          delay(10);//wait 0.01s
  }
}

网友A(2018-09-29):
楼主,请问下两个spi的nss必须要连上么?只用sck,mosi和miso不行么

楼主(2018-12-18):
不必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两个spi的nss必须要连上么?只用sck,mosi和miso不行么

不用必须连接

网友:
原子哥提供的例程不能自环通讯吗,虽然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B:
STM32F103用SPI1的16位从模式发送数据,另一个STM32F103的SPI1是主模式,每次16bit没问题,但如果是32bit,2个16bit的间隔是1us,主模式的STM32收到的数据就是乱的,STM32不能进行32bit传输?还是说2次16bit的间隔太短?用的是16bit的DMA模式,2个16bit数据间的间隔有什么要求吗?手册上也没有这些技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用SPI1的16位从模式发送数据,另一个STM32F103的SPI1是主模式,每次16bit没问题,但如果是32bit,2个1 ...

stm32的spi好像是发一个就必须收一个,你要判断发送TXE或接收RXNE的标志寄存器,不过1us等待时间也够长了,提高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2019-02-21):
u8 retry=0;         while((SPIx->SR & SPI_I2S_FLAG_TXE)==0 && retry <= 0xFF)。这个语句retry值在0~0xFF之间,retry<=0xFF 将始终成立。这个超时判断不需要=吧?<=   <

网友(2019-07-02):
楼主问下你,两快407板子接线是MISO接MISO吗,还是MISO与MOSI交叉接线

网友(2021-08-16):
你这调通了一次,就各种论坛发帖,你累不累

网友:
看来你的卵经常有事

网友(2022-07-11):
楼主我想请问这个最后得输出结果是怎么样得?
我写的一样得,最后没有输出,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一直显示得SPI1得255,SPI2显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