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2018-07-19):
图中两个变量都是u16格式,,,,angle_center赋值90,为什么输出的是10,应该是60才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算过程中也会?我以为只有运算后才会被u16格式化

对 运算精度丢失 最简单的改法 ((float)(angle_center)/180)*100+10;
或者100*angle_center)/180+10

楼主:
去掉*100的时候,输出的是10,没错,,,,加上*100就不对了

网友:
90/180=0.5=0

网友:
你这都是u16   那么90/180就等于0啦
我是小白,很白很白的小白!!!

网友A:
运算出现了0.5 计算过程中直接变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出现了0.5 计算过程中直接变成0了

运算过程中也会?我以为只有运算后才会被u16格式化

网友:
运算要做简单的化简,除法放在最后一步,

网友:
/这不是除号,是取整

网友:
u16是int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