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求助一下

楼主(2018-08-02):
  typedef struct NN
  {
          u8 a,b,c,d,e,g,h;

  }tt;

   tt aa[]={10,25,34,4,5,88,75};
   tt *L=aa;
  printf("%d \n",L->c);
为什么这种方式对结构体成员进行了赋值
tt *L=aa;  这里L除了指向数组首地址为什么还指向结构体的首地址
tt aa[]={10,25,34,4,5,88,75};  这个数组有没有指向结构体的首地址

网友:
首先结构体的定义只是为了告诉编译器要如何表示数据,实际中单片机并没有为其分配具体的内存
所以在定义完结构体后这个结构体是没有内存地址的

问题1:然后用结构体类型tt 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并赋值tt aa[]={10,25,34,4,5,88,75},此时结构才具有内存地址
这句话就像char a[]={'0'}一样好理解。
问题2:首先要知道结构体在没有实例化的时候是没有地址的,在此例中aa的首地址就是结构体数据存放数据的首地址
*L=aa;就是让指针L的首地址指向的aa的首地址
问题3:tt aa[]={10,25,34,4,5,88,75}就是一个结构体的实例。

网友(2019-04-09):
问题1:然后用结构体类型tt 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并赋值tt aa[]={10,25,34,4,5,88,75},此时结构才具有内存地址
这句话就像char a[]={'0'}一样好理解。
问题2:首先要知道结构体在没有实例化的时候是没有地址的,在此例中aa的首地址就是结构体数据存放数据的首地址
*L=aa;就是让指针L的首地址指向的aa的首地址
问题3:tt aa[]={10,25,34,4,5,88,75}就是一个结构体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