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板pwm三路输出,仅仅一路正常输出,已检查多遍,急求解。

楼主(2018-08-10):
#include "pwm.h"

void TIM1_CH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TIM5_CH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BaseInitstru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Typestru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Typestru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Typestru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Type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Typestrue);

        TimeBaseInitstru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eBaseInitstrue.TIM_Period=arr;
        TimeBaseInitstrue.TIM_Prescaler=psc;
        TimeBaseInitstrue.TIM_RepetitionCounter=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5,&TimeBaseInitstrue);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CN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2Init(TIM5,&TIM_OCInitTypestru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5,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5, ENABLE);
        TIM_Cmd(TIM5,ENABLE);
}

void TIM5_CH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BaseInitstru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Typestru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Typestru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Typestru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Type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Typestrue);

        TimeBaseInitstru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eBaseInitstrue.TIM_Period=arr;
        TimeBaseInitstrue.TIM_Prescaler=psc;
        TimeBaseInitstrue.TIM_RepetitionCounter=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5,&TimeBaseInitstrue);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CN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3Init(TIM5,&TIM_OCInitTypestru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5,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5, ENABLE);
        TIM_Cmd(TIM5,ENABLE);
}

多路舵机 lcd显示角度.zip

pwm输出只能输出一路?

网友A:
TIM5PWM输出函数单独测试能PWM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5PWM输出函数单独测试能PWM输出,么?

不能,TIM5_CH3和TIM5_CH2都不能,但是TIM2_CH2跟TIM5_CH2复用的是同一个引脚PA1,我把TIM5_CH2的pwm输出代码复制粘贴,然后修改为TIM2_CH2,再把TIM5_CH2的代码注释掉,PA1就有pwm输出,我的是mini板,是有TIM5的。至于那个TIM5_CH3,输出不了pwm

网友A:
建议单独测试好TIM5的PWM输出功能后再去结合TIM1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单独测试好TIM5的PWM输出功能后再去结合TIM1PWM输出

我知道错哪了,TIM5是不能用MDK波形仿真的,而TIM2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单独测试好TIM5的PWM输出功能后再去结合TIM1PWM输出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呀,初学很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呀,初学很迷

哪个定时器PWM输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