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怎么根据方波来解析他的频率

楼主(2018-08-21):
各位大大,我想根据方波把他的频率解析出来,怎样才能用程序实现啊

网友A:
如果只是测频率有三种方法 ,中断加定时器,输入输入捕获,外部定时器模式。

网友:
检测高低电平时常,根据高低电平时间就可以计算周期,频率,占空比。

网友B: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d=275545&extra= 我的实现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测频率有三种方法 ,中断加定时器,输入输入捕获,外部定时器模式。

请问外部中断定时器来测时,我外部中断设置的是下降沿触发,我定时器该怎么设置呢,还是说我外部中断就可以直接计数,求具体的配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545&extra= 我的实现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你能帮我看看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你能帮我看看嘛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u8 cnt=0;
u16  frequent;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ÆôGPIOoí1ü½Åê±Öó¸′ó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ía2¿ÖD¶Ï£¬Dèòaê1ÄüAFIOê±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C.5 ÖD¶ÏÏßòÔ¼°ÖD¶Ï3õê¼»ˉÅäÖÃ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ϽμÑØ′¥·¢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0xfff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void TIM_IRQnHandler()
{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RESET)
        {
                cnt=TIM_GetCounter(TIM4);
                frequent=cnt;
                cnt=0;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Bit_RESET)
                        {
                                cnt=TIM_GetCounter(TIM4);
                                cnt++;
                        }
        }

}

int main()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Bit_RESET)
         {
                 printf("Frequent is %d",frequent);
         }
}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乱码的是注释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你的设计思路是啥?下降沿产生中断,然后TIM计数中断次数?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TIM计时的作用是为了计算标准的1s钟,TIM中断产生后,在TIM中断里边获取你的计数次数,这就是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计思路是啥?下降沿产生中断,然后TIM计数中断次数?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TIM计时 ...

我想在1S内读取下降沿的个数,然后计算个数就是他的频率,,那么请问我的CNT应该怎么获取,才学32,有很多还不是蛮明白,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在1S内读取下降沿的个数,然后计算个数就是他的频率,,那么请问我的CNT应该怎么获取,才学32,有很多 ...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d=275545&extra= 这里用了两个定时器就实现了,TIM7用来计时1S去读TIM1的计数,TIM1的时钟设置为外部引脚输入(就是你的方波),这样TIM1的计数器就记下了下降沿的次数,TIM7只需要定时去读TIM1的cn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545&extra= 这里用了两个定时器就实现了,TIM7 ...

谢谢大哥,感觉豁然开朗,可以加个QQ 吗,方便技术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你代码不对,怎么能获取定时器的计数值呢??这样你每次获取的最大值65535.
代码思路就是开1s定时然后在获取外部中断中的计数值就好了啊。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感觉豁然开朗,可以加个QQ 吗,方便技术交流

外部定时器计数模式适合测高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感觉豁然开朗,可以加个QQ 吗,方便技术交流

可以,不过我也是菜鸟一枚啊,哈哈!

网友:
ST官方标准库的定时器例程有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