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67板子使用UCOSIII+FPU出现浮点运算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项目采用F767芯片,使用了UCOSIII系统,实际运行中出现浮点计算数据异常的问题,后仔细排查发现输入值正常的情况下,计算结果出现了特别大的值。
后来将FPU关闭之后计算数值一切正常。
计算代码示意如下,其他值都正常,结果错的离谱。

[mw_shl_code=c,true]traj_PATH_y = q_3*powf(traj_PATH_x,3)  + q_4*powf(traj_PATH_x,4)+  q_5 *powf(traj_PATH_x,5);
                                                        traj_PATH_theta = 180.0f/Pi*atanf((traj_PATH_y - traj_PATH_y0)/((traj_PATH_x - traj_PATH_x0)));[/mw_shl_code]
每次出现错误的地方是随机的,只要是计算的数都有概率会错。
以下是几处配置的地方,不知有没有问题

1、option->target 选项中选择了use single precision
2、c/c++ 的define 中只添加STM32F767xx,USE_HAL_DRIVER
3、stm32f767xx.h中__FPU_PRESENT 设置为1

所有UCOS的任务都加入了OS_OPT_TASK_SAVE_FP选项,任务堆栈也都设置的很大,基本都是1024的。
没有用arm_math.h中的函数,只用了math.h的函数,按理讲应该只影响效率不影响结果的。

实在是搞不定了,在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现在怀疑两个方面的问题:
1、FPU配置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2、UCOS运行会不会影响FPU的结果,没有找到相关的解释。

求大神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A:
每次浮点任务应该开关中断,STM32F767ucos开发手册,ucos移植有介绍。

网友:
F7应该是double precision

网友:
另外,尝试下 任务堆栈,做字节对齐。

网友:
比如32字节对齐

楼主:
F7可以设置double或者single,是只能设置double?
任务堆栈现在是8字节对齐,我再改成32字节对齐试一试吧。

楼主:
多谢原子哥指点

楼主:
改为32字节对齐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为32字节对齐还是不行

实在不行,就简化代码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简化代码先吧

原子哥,昨天调试发现计算的时候关中断就不出错了。
但按道理讲创建任务时候加了OS_OPT_TASK_SAVE_FP选项的,可结果来看好像浮点寄存器出入栈的时候出了问题。
不懂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

楼主:
别沉啊,求高手来讨论一下

网友C:
是这样的。应该和移植ucos时把 Lazy Stacking堆栈给关掉了的原因,如果想正常使用定时器中断,要把 Lazy Stacking接到里边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成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浮点任务应该开关中断,STM32F767ucos开发手册,ucos移植有介绍。

是原子的UCOS手册吗,我找了找没有找到说要关中断呢,例程中测试浮点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mw_shl_code=c,true]double_num+=0.01f;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关闭中断)
printf("double_num 的值为: %.4f\r\n",double_num);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开中断)
delay_ms(1000); //延时 1000ms[/mw_shl_code]
计算的时候没有关中断,就是打印的时候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应该和移植ucos时把 Lazy Stacking堆栈给关掉了的原因,如果想正常使用定时器中断,要把 Lazy St ...

整个工程里面搜lazy只有这几个东西,官方编程手册和参考手册都没有lazy相关的介绍,不懂怎么搞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个工程里面搜lazy只有这几个东西,官方编程手册和参考手册都没有lazy相关的介绍,不懂怎么搞啊。

惰性堆栈,原子提供的ucos工程为了使用fpu把惰性堆栈关了,关掉之后会影响中断切换的时候无法正常使用fpu。如果想两个都正常使用,需要把惰性堆栈打开,并且在ucos任务切换的压栈过程里加入惰性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惰性堆栈,原子提供的ucos工程为了使用fpu把惰性堆栈关了,关掉之后会影响中断切换的时候无法正常使用fpu ...

大侠,恕我愚钝,实在是没有找到惰性堆栈相关的资料,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给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不好意思,真是眼瞎了,找了半天浮点就没看见这个。。。
找到M7内核的参考手册,看到有如下说明:

我的理解是:lazy stacking的机制是中断时不及时入栈,检测到中断中用到浮点寄存器才会入栈,可以减少中断处理时间;
关掉这个特性的话会每次中断都会入栈,但因为是UCOS,每次都会保存到任务堆栈中,这和数据错误有什么关系呢?不很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真是眼瞎了,找了半天浮点就没看见这个。。。
找到M7内核的参考手册,看到有如下说明:

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尝试把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设置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尝试把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设置大一点试试

我改到1000了都,现在临界区改为关中断方式,关临界区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到1000了都,现在临界区改为关中断方式,关临界区就好了

就是不用临界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用临界区就好了?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选项设置为0,在计算的时候加临界区保护

网友D: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求教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前遇到过,我的临时解决方法是所有的浮点数全部替换成整型处理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OS_CPU_A.ASM这个文件的问题,现在网上所有的这个文件都是用的cortex-m4的, WJ3S3H%YLS(CA3]BI}@0.png
这个文件包含多个函数用于任务切换,其中包括多个与浮点数寄存器堆栈有关的函数,它只支持single precision,显然stm32f767(cortex-m4)的double precision是不兼容的。

这个文件本应该是官方发布(可惜一直没发),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懂汇编,还请高人参照数据手册实现函数,为民造福@正点原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求教

暂时解决了,浮点计算代码处加关中断的方式进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前遇到过,我的临时解决方法是所有的浮点数全部替换成整型处理了。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 ...

遇到高手了,可能是这方面原因,F7现在用的人可能还比较少,类似的问题暴露的不够多

网友(2019-03-06):
最近也要学习这个,先放一个自己查到的资料吧,关于惰性堆栈的https://www.a_m_o_bbs.com/thread ... tml?_dsign=c955364d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如果每个浮点任务都要这样,那项目不用做了,因为有几千个浮点运算,现在想换到FreeRTOS了,uc这个感觉这么挫,我用的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