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LAN8720

楼主(2018-08-24):
大家好,我自己仿着F4探索版的原理图画了LAN8720+最小系统的板子

焊接完之后最小系统是好使的

但是下载了实验55通信原理原理实验的源代码之后, 只能获取到静态IP,不能获取到动态IP

并且静态IP使用TCP也连接不上

我想问问大家这种情况  一般是硬件问题出在哪里

是有焊接不好的地方吗,还是LAN8720坏了啥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一下LAN8720的50M信号有没有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LAN8720的50M信号有没有

我的也没有50M信号,怎么才能有啊,

网友:
获取静态IP?你是动态IP获取不到,赋予的静态IP

网友B(2019-02-22):
你电脑有DHCP功能吗?没有的话,就得接路由器啊。这样才能通DHCP。你先ping一下。如果ping不通,查一下硬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有DHCP功能吗?没有的话,就得接路由器啊。这样才能通DHCP。你先ping一下。如果ping不通,查一下硬件 ...

谢谢   是硬件问题    我都没用差分线啥的   我是小白

网友(2019-04-03):
这样才能通DHCP。你先ping一下。如果ping不通,查一下硬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