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块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8-08-25):
esp8266 wifi模块波特率由115200设置为128000以后,wifi模块就不能收发AT指令了,这样wifi模块是不是废了,wifi模块的波特率范围不是110-921600吗,为什么只设置为128000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也改成了128000了,wifi模块应答回复是0000,好像是废了。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两个WIFI模块都废了。之后重新烧录一遍,然后把烧录时候的BAUD改大一点。然后就可以了。不过最大的串口波特率也就只能改到256000,有时候还是会检测不到模块。

网友B:
改完以后,你串口 波特率也要改成12800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完以后,你串口 波特率也要改成128000才行。

串口也改成了128000了,wifi模块应答回复是0000,好像是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也改成了128000了,wifi模块应答回复是0000,好像是废了。

实在不行,发回来我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发回来我们看看吧

不用了,有点麻烦,我又重新在贵公司买了一块!

楼主(2018-09-26):
wifi模组废了,通信不了,你是怎么烧录的,可以讨论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两个WIFI模块都废了。之后重新烧录一遍,然后把烧录时候的BAUD改大一点。然后就可以 ...

我也不太理解,什么是WIFI模块废了,然后重新烧录一遍,你是烧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