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开启多层显示 ARGB像素格式 画面会抖

楼主(2018-09-04):
如题,使用f429搭载stemwin,第二层使用ARGB8888的像素格式,屏幕分辨率800*468。然而第一层采用565的格式,在显示过程中没问题,第二层8888格式的图像在绘制过程中会抖。降低像素时钟频率就没有了,但是由于频率态度屏幕会一闪一闪的。这是429的原因还是sdram的原因啊

网友A:
F429包括F767,H743这些的LTDC开双层的话,分辨率不能大于640*480!否则就会因为带宽不足而导致显示异常。ST的这些的LTDC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29包括F767,H743这些的LTDC开双层的话,分辨率不能大于640*480!否则就会因为带宽不足而导致显示异常。S ...

请问这个st官方有说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st官方有说明吗?

没见到,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