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原子的TFTLCD例程有个疑问请教下

楼主(2018-09-08):
“从左到右,从下到上”明明是4,代码里面为什么是1呢?多谢各位指点!!!

控制位描述

控制位描述

代码里面定义的扫描方向

代码里面定义的扫描方向

网友A:
两个值没有联系文档是要设置的值   代码里面只是宏定义的一个值根据不同的宏定义设置不同的扫描方向  看下代码就了解了

网友B:
这个只是用来判断的,你看lcd.c文件里,LCD_Scan_Dir()函数if判断里有这些,是和例程里相对应的
[mw_shl_code=c,true]if(lcddev.id==0x9341||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lcddev.id==0X5510||lcddev.id==0X1963)//9341/6804/5310/5510/1963,特殊处理
        {
                switch(dir)
                {
                        case L2R_U2D://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regval|=(0<<7)|(0<<6)|(0<<5);
                                break;
                        case L2R_D2U://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regval|=(1<<7)|(0<<6)|(0<<5);
                                break;
                        case R2L_U2D://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regval|=(0<<7)|(1<<6)|(0<<5);
                                break;
                        case R2L_D2U://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regval|=(1<<7)|(1<<6)|(0<<5);
                                break;
                        case U2D_L2R://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regval|=(0<<7)|(0<<6)|(1<<5);
                                break;
                        case U2D_R2L://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regval|=(0<<7)|(1<<6)|(1<<5);
                                break;
                        case D2U_L2R://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regval|=(1<<7)|(0<<6)|(1<<5);
                                break;
                        case D2U_R2L://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regval|=(1<<7)|(1<<6)|(1<<5);
                                break;
                }[/mw_shl_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值没有联系文档是要设置的值   代码里面只是宏定义的一个值根据不同的宏定义设置不同的扫描方向  看下 ...

看到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用来判断的,你看lcd.c文件里,LCD_Scan_Dir()函数if判断里有这些,是和例程里相对应的
[mw_shl_c ...

看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