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WIP tcpclient +webserver

楼主(2018-09-11):
用原子的以太网通讯例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23397362\QQ\WinTemp\RichOle\F7BSA_6C745)LS0HRSP)G1G.png使能webserver 和tcpclient
如果目标ip是同网络内的ip,必须把目标ip的tcpserver监听打开,才能访问stm32的web否则不能访问 stm32程序一直死在tcp_input函数循环里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23397362\QQ\WinTemp\RichOle\QN{%_UB93%WAFXZ19Z$AU{1.png
如果把目标ip改成同网段下不存在的ip,则可以正常访问stm32的web。这是什么情况?原子哥能帮我还原下现象吗?

楼主:
结贴 找到原因了!参考了https://www.a_m_o_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4416&extra=&highlight=PCB%2B%E6%AD%BB%E5%BE%AA%E7%8E%AF&page=1

楼主说出现这种情况是close了两次tcp_pcb.确实是这个情况 我用了原子的例程  最后发现在下图两个地方重复close了tcp_pcb     把第二张图片的close屏蔽掉就可以了。  最后没有用参考的方法( 修改底层),尝试过,没成功。这种方法应该能彻底解决重复close的问题 多个地方close也没问题吧。自己理解的,有成功的发个心得上来呢

这里lwip自动检测到断线close

这里lwip自动检测到断线close

又重复close一次

又重复close一次

楼主:
上面两个图片链接分别是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23397362\QQ\WinTemp\RichOle\F7BSA_6C745)LS0HRSP)G1G.png

楼主:
两张图片在这,,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难道原子的例程不能同时做web+tcpclient?

楼主:
tcpclient+web   ,一开始client连接远端收发数据+登录web没问题。之后client断开再重连 ,client能与主机正常连接互发数据,但是不能访问web,一访问就死在tcp_input函数了,请问原子哥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bug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