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串口的时候卡在 B.

楼主(2018-09-14):
最近在调试代码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串口5接了一个测距仪,每隔20ms都会通过串口5上报数据,然后我再通过串口1发送出来。
当只使能串口1和串口5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执行没有什么问题。
使能串口1,串口2,串口5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使能串口1,串口3,串口5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当同时使能串口2和串口3的时候(同时使能串口1,串口2,串口3,串口5),一开始数据可以正常上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整个程序直接卡死在如图所示的地方。
同时使能串口2,串口3,串口5的时候,也同样会发生卡死的情况。
我估计是不是串口中断方面存在冲突导致的?
希望可以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
十分滴感谢!!
各个串口的接收中断函数我贴在下面。

串口1和5

串口1和5

串口3

串口3

串口2

串口2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哥,我想问下,main函数执行结束了是不是整个板子的运行就停止了。
int
main()

main函数就不应该结束

楼主:
各个串口的中断优先级配置我也贴出来!

网友:
估计八成是指针乱指/数组溢出。

网友:
仿真找下问题

网友:
其实和B.这个汇编指令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楼主要注意,卡住时候,是在HardFault_Handler这个硬错误中断处理函数中的。
如果楼主在这个函数中加上调试信息,那么当出现这种问题时,就可以看到相应的错误信息。

硬错误的产生一般和不正确的地址操作有关,包括但不限于错误指向的函数指针,数组溢出(可能性比较大),写了野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单元等等。楼主可以仔细排查一些这些相关的部分。

楼主:
原子哥,我想问下,main函数执行结束了是不是整个板子的运行就停止了。
int
main()
{
  BSPinit();
        uart1_init();
        uart5_init();

  delay_nms(30);
  printf("STM32F4Discovery Board initialization finished!\r\n");
}
类似于这样,我在main函数中配置好了串口,然后main函数结束,串口就不起作用了,是吗?

网友:
又是hardfault_handler..

你先在你的system里把堆栈改改大试试。

如果不行https://blog.csdn.net/electrocrazy/article/details/78173558
第二种方法  找到出错语句。
猪猪熊呢?

网友:
mark一下,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找到问题没找到原因

网友(2019-05-10):
我这边碰到过,后来发现是开了中断,但是中断函数没写,或者没有清中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