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采集ADC完后怎么产生中断?

楼主(2018-09-19):
stm32 DMA采集ADC数,怎么产生中断?
采集3路ADC,开30个路组,每路10次平均,
uint32_t        ADC_TMP[30];
HAL_ADC_Start_DMA(&hadc1, ADC_TMP,30);

想让采集完30个数后产生一个中断,回调函数怎么写?
目前在while(1)大循环中计算ADC值,太慢了,
adc1=(ADC_TMP[0]+ADC_TMP[3]+.....ADC_TMP[27])/10.0;
adc2=(ADC_TMP[1]+ADC_TMP[4]+.....ADC_TMP[28])/10.0;
adc3=(ADC_TMP[2]+ADC_TMP[5]+.....ADC_TMP[29])/10.0;

想采集完30个数产生一个中断,提高实时性,
中断在哪里开?
回调函数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

看看这个用不用得着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adc1=(ADC_TMP[0]+ADC_TMP[3]+.....ADC_TMP[27])/10.0;
   adc2=(ADC_TMP[1]+ADC_TMP[4]+.....ADC_TMP[28])/10.0;
   adc3=(ADC_TMP[2]+ADC_TMP[5]+.....ADC_TMP[29])/10.0;
   PID(); //PID调节
   HAL_GPIO_TogglePin(Test_GPIO_Port,Test_Pin); //根据IO口频率推算运行速
}
这样可以了,但又有新问题了,
回调太快了,Test I/O口频是20KHz
程序中还有TIM1是1ms定时器,TIM2是2ms定时器,
导致while(1)大循环里的程序不会执行,
把ADC采样次数提高,I/O口约3KHz时,while(1)大循环里的程序才会被执行,
但这样采样速度又变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adc1=(ADC_TMP[0]+ADC_TMP[3]+... ...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PID运算周期,这个可以放在一个定时器里处理,不需要放在ADC转换完成回调函数里;然后,你又想采样快,又想其他任务也得到很多的运算时间,这个是办不到的吧,CPU就一个,总得有先有后,你自己平衡一下

网友:
没有用过HAL库,很抱歉,无法帮你。
我的开源链接 https://github.com/ShuifaHe/STM32.git  请关注,点赞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