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不准

楼主(2018-09-25):
      使用stm32f103 FreetOS系统,用了定时器2/3/4三个定时器,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Timer4设置为1s偏差高达100ms左右,后检查代码发现,timer4优先级设置为3,3  使用中断分组2,也就是最低优先级。改为0,0后,几乎无偏差。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优先级设置低了对定时精度影响这么大???

网友:
优先级低了会先去运行别的定时器啊.....运行了别的定时器那优先级低的定时器得不到运行有偏差不是很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