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

楼主(2018-09-25):
刚学stm32,想要stm32f103vct6最小系统的原理图,以及怎么去选元件,谢谢各位

网友A:
LZ是要自己去焊一块板子么?网上多找找吧,这种应该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要自己去焊一块板子么?网上多找找吧,这种应该好找的

想自己画块板来焊,请问你有原理图吗

网友:
买块原子的板子省事省力,只用专心研究代码就行了,还焊啥啊,别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最小系统

参考HXYDJ的,或者参考我们精英版的103ZET6原理图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