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39驱动1280*800双图层问题。

楼主(2018-09-27):
如视频所示,单独使用一个图层是没有问题的,以前发帖子问的问题跟现在的现象很想,我现在把LTDC的频率降低了,GPIO的速度降低了,都不行,有人明白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卡住两天了。

网友A:
带宽不够,别想了。 想要双层,640*480或者以下分辨率就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不够,别想了。 想要双层,640*480或者以下分辨率就可以考虑。

这个640*480是指的屏幕大小还是图层的大小?图层大小我设置过两层都不超过500*200也不行,还是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640*480是指的屏幕大小还是图层的大小?图层大小我设置过两层都不超过500*200也不行,还是这个毛病。

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吗?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关系到要不要继续调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