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自带的Cryptographic processor,能不能用于防止被破解呢?

楼主(2018-09-30):
希望stm32内部的代码不被人破解,这个Cryptographic processor,能起到保护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要检查唯一ID的二进制代码,就绕过去啊。

你代码都读不出来,怎么看?
另外,唯一ID不是只做个判断就结束了,一般会在用一个算法做计算,然后再判断,绕来绕去多搞几次,没那么简单的。
还有,你可以让id不一样也正常运行,让抄袭者认为已经抄袭成功,实际上,你偶尔抽风几次,让他痛不欲生。

但是,最后客户不一定要抄你的固件,直接找个工程师抄你的功能来的更容易。 代码他们自己写就好了,直接抄你的功能。

网友A:
保护的方法很多,但是完全没必要用你这个。

楼主(2019-02-21):
引用 网友A:
保护的方法很多,但是完全没必要用你这个。

那用什么?

网友A:
比如利用唯一ID,可以做很多事情,ID不合适,程序就乱跑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利用唯一ID,可以做很多事情,ID不合适,程序就乱跑之类的。

唯一ID,很容易绕过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唯一ID,很容易绕过去的。。。

怎么绕?

楼主:
看到要检查唯一ID的二进制代码,就绕过去啊。

楼主:
一般会再用一个算法做计算,然后再判断,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