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一个输出高低电平,另一个检测高低电平,两个单片机引脚可以直接相连吗???是否要做隔离呢

楼主(2018-10-10):
两个单片机一个输出高低电平,另一个检测高低电平,两个单片机引脚可以直接相连吗???是否要做隔离呢

网友A:
这是有2个IO还是1个IO作为输出输入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2个IO还是1个IO作为输出输入复用

一个单片机发送,另一个单片机接收,单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单片机发送,另一个单片机接收,单向的

2个独立IO,不用隔离啊,注意2个单片机的电平匹配,供电电压要一样。

网友:
不需要,只有数字地跟模拟地才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和两个单片机TTL串口通信一个道理吗?只要电平兼容就行了

两个arm单片机串口可以实时进行通讯吗?就是一个单片机实时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实时传递到另一个单片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
uart,IIC等都行啊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