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从机IIC

楼主(2018-10-15):
请问一下 怎么模拟从机IIC,收到主机数据 在中断里面发送应答吗?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的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没?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不是用的32,我想移植的

嗯,搞定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的是我~~~

网友B:
有硬件的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硬件的为什么不用呢?

我要写2个I2C 实现主从切换, 主机I2C已经写好了,就是用模拟的。我从机能用硬件IIC吗? 再说了,硬件IIC不方便移植啊、。、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的是我~~~

网友C:
为什么要模拟从机,一般模拟主机是用来测试从机硬件是否能正常通讯的,如果主机从机都模拟通讯虽然能通讯,但是真正的硬件测试不出来。如果主机是硬件的IIC,可以模拟从机测试主机的通讯是否正常。软件其实按时序图编写就可以了,和编写模拟主机差不多,一般不编写模拟从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模拟从机,一般模拟主机是用来测试从机硬件是否能正常通讯的,如果主机从机都模拟通讯虽然能通讯, ...

为什么要模拟从机? 因为我要实现2个STM32主从切换,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基本上都是硬件I2C,我只是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或者是一些建议,并不是质疑我提出的问题。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的是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模拟从机? 因为我要实现2个STM32主从切换,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基本上都是硬件I2C,我只是希望在这 ...

明白了,你可以开辟一个内存地址,用编模拟主机的方法根据时序图编写一个从机软件来读写开辟的内存区,模拟一个IIC的静态RAM,这样回答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你可以开辟一个内存地址,用编模拟主机的方法根据时序图编写一个从机软件来读写开辟的内存区,模 ...

谢谢,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的是我~~~

网友A(2019-07-26):
搞定了没?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不是用的32,我想移植的

网友(2020-04-29):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模拟从机? 因为我要实现2个STM32主从切换,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基本上都是硬件I2C,我只是希望在这 ...

你做过STM32作为IIC从机的程序吗

网友(2022-02-09):
哥,能发一下源码吗,我最近也在研究。但是一直失败没做成,想借鉴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