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之一个完整的BC95 UDP从开机到数据发送接收过程

楼主(2018-10-20):
一直没来得及写一个完整的NB-IOT BC95的UDP数据传输过程,这里用我们的开发板来演示一下,如何进行一次UDP数据收发。
硬件:
开发板:EVB_USB(点击购买)
软件:
串口助手:QCOM_V1.6(点击下载)
UDP Server:TCP/UDP Socket 调试工具 V2.5(点击下载)

—————————————————分割线————————————————
首先将开发板接入电脑的USB中,如果你电脑之前没有安装过CP2102的驱动,会提醒你安装驱动,可以用360驱动大师安装,安装完之后,
计算机》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 一栏,可以看到“端口”
带有 Silicon Labs 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字样的,就是我们开发板所对应的串口,我们查看串口号是COM3.

这个时候可以打开串口助手:
选择COM Port 为 3(刚才在设备管理器看到的),Baudrate为9600(BC95默认值),然后点击Open Port,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开发板发送AT指令了。

我们先验证一下:
有很多朋友写完AT,点击发送之后,模组没反应,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你是否勾选了 Send With Enter,因为模组将换行符作为AT指令的结束帧的,必须要勾选上,或者在输入框内敲入:Ctrl+Enter,点击发送(Send Command)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返回框可以看到已经有返回OK,说明我们的模组已正常工作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侧,有1、2、3、4....28、29这些框,这个是很便捷的一个功能,直接把我们的AT指令输入进去,点击发送后,软件会自动保存我们的输入记录,以便于下次继续使用。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模组信息检测:
我们先输入“AT+CFUN”,然后选择Enter所对应的勾选框,点击对应的数字1
这个时候看到模组有
——————————
+CFUN:1

OK
——————————
返回,有些朋友说返回的是+CFUN:0,这个就是个错误的返回结果了,CFUN的功能是射频开关,我们可以通过AT+CFUN=1来开启模组的射频开关,在B656版本之后,模组上电后默认是开启射频开关的,并不需要认为的设置AT+CFUN=1,如果你查询AT+CFUN?返回的结果是0,先等个几秒钟再查,如果依旧是0的话,就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
1:模组频率设置不正确
2:模组SIM没有正常连接。
至于频率设的相关设置,大家可以点击:BC95频率设置 来查看如何设置。如果模组的SIM卡没有识别到的话,那么AT+CFUN?的结果必然是0,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你的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
当AT+CFUN?返回结果为1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No1:首先我们检查一下卡的IMSI
对应AT指令是:AT+CIMI,返回结果为你卡片所对应的IMSI。

No2:查询当前信号质量CSQ
对应AT指令是:AT+CSQ,返回结果为+CSQ:16,99。前面这个16就是信号质量,这个取值范围是0-31的一个数值,当这个数位99的时候,就说明没有获取到信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多等一会儿,根据不同的地点,所等待时间在1-60s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依旧返回的结果是+CSQ:99,99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卡是否是NB卡了,还有就是你的模组固件版本是否在657以下(之前版本没有开启扰码功能,不能成功接入基站)。

No3:查询当前模组网络注册连接状态CEREG
对应AT指令是:AT+CEREG?,很多朋友虽然都知道CEREG是查询网络状态的,但并不清楚返回的结果所代表着什么,这里详细的说一下:
+CEREG:0,0
+CEREG:0,1
+CEREG:0,2
前面一个0,是功能码,如果设置为0,只有我们请求的时候才会返回+CEREG这个结果,设为1,一旦网络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会自动上报URC来通知我们。
后面的0,1,2,当为0的时候,说明网络还未注册,依旧在搜索信号,一般刚开机的时候,发送请求会返回为0,当为1的时候,这个时候表明网络已经注册成功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为2的时候,这个是从0到2的转换,再次尝试入网,这个时候就说明网络质量或者线路并不是很流畅,模组在尝试入网。如果一直为2的话,建议重启模组或重启射频CFUN。直至返回结果为+CERGE:0,1。当然后面还有3,4,5等,这些目前都用不到,有兴趣的可以看我们的中文手册。

No4:查询当前模组当前的IP地址
对应AT指令:AT+CGPADDR。这步是多余的,但为什么讲这一步呢,因为很多人把这个IP地址当作寻呼模组的一个IP地址。我们先看一下返回结果
CGPADDR:0,10.162.113.26,从结果上看,10.162.113.26是我们模组的IP地址,这么说没错,但,这个地址并不是公网地址,只是运营商网络给分配的一个内网地址,10段IP一直都是用在内网上的,所以不要想了,即使你有回天之术,也不能在外网通过10段IP访问到模组。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一个帖子:《内网如何数据穿透》

No5:PING服务器(2017年11月10日起,电信屏蔽了ICMP包,所以ping服务器暂时不能用。)
对应AT指令:AT+NPING=X.X.X.X,我个人觉得这步很关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电信的NB是定向卡,如果你的服务器IP没有和NB卡进行绑定的话,是没法访问到服务器的,测试卡和服务器是否绑定,只需要发送一个PING命令,如果返回:+NPING:x.x.x.x,115,1042字样字段,说明你可以拿这个服务器测试,如果不行,多试几次,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你的NB卡并没有绑定这个服务器。注意如果你发送完直接就返回+NPINGERR:1,那就说明你的NB卡和服务器真没绑定

No6:创建UDP Socket NSOCR
对应AT指令:AT+NSOCR=DGRAM,17,8888,1。前面两个参数可以忽略,按照这个来写就行,第三个8888是指模组所需要监听的UDP PORT端口,当然你也不需要记住,因为一旦通过运营商网络运营商会NAT转发,公网中就不是这个端口了。不过如果你要创建多个socket的话,注意这个参数不能重复。
返回:
OK
前面一个0就是socket id号,socket id最多只能创建0~6,也就是7个,如果超过了,就会返回ERROR。这个id号也是我们后面发送数据及接收数据要用的,前期的话我们可以只创建一个试试。

No7:发送UDP数据 NSOST
对应指令:AT+NSOST=0,x.x.x.x,60001,2,AB30。前面做那么多铺垫终于到了重头戏了,第一个参数0,就是我们上面创建的socket id返回的id号,我们可以把它称为0号场景。x.x.x.x是我们的服务器IP地址,60001是端口,根据自己服务器开的端口而定,2是我们要发送的数据长度,AB30是我们要发送的数据,因为数据是16进制的,所以就是 0xAB 0x30这两个数据。
返回的结果:0,2  OK,其中0是socket id,2是发送的数据长度,这个时候我们的服务器应该就可以收到我们发送的数据了。
和我们发送的数据一模一样的。

No8:接收UDP数据 (第一步NSONMI)
这步没有对应的AT指令,当我们通过No7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后,这个时候运营商为模组和服务器开通了一个短暂通道,模组的地址就是我们接收数据时候的地址,我的这个是:117.61.135.23,端口:40548,这个地址是临时的,正常有效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所以你最好在30秒内通过这个地址将数据发送给模组,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链路就会失效,你必须再次用模组向服务器发送一个数据,请求新的链路。
我们在UDP调试工具中十六进制输入:010203,点击发送:
此时模组URC上报一个消息:+NSONMI:0,3,这个是告诉我们,socket id为0的场景中收到一个字节长度为3的数据,此时我们并不能查看数据,必须通过下个步骤No9。

No9:接收UDP数据 (第二步NSORF)
对应AT指令:AT+NSORF=0,3。实际上当我们在No8的步骤中的时候,数据已经到了我们的模组中,但华为为了让大家知晓有多少数据过来,方便开启Ram缓冲,所以分为两步走,这一步的作用就是把数据从模组中取出来。第一个参数0代表着socket id,用来识别内容来自哪个id的,第一给3是长度,当然,你也可以大于3,只要不小于No8得到的长度。在下个数据或重启之前,都是可以取出这个数据的,和时间没有关系。发送AT+NSORF=0,3,返回:0,x.x.x.x,60001,3,010203,0,这就好理解了,x.x.x.x是服务器地址,60001是我开启的端口,3是收到的数据长度,010203是我刚才从服务器发送的十六进制数据。最后一个0是还没有读取的数据长度,因为我这里读取的是3,把所有的数据读完了,所以显示为0.

好了,9个步骤,很安全的把NB-IoT 的UDP演示一遍,如果做产品的话,其中一些可以省略。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直接在下面回复,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解答。

楼主:
Q_COM下载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IGkJ0 密码:f7es

楼主:
很好用的网络调试工具
http://pan.baidu.com/s/1dFo1uRv

网友A(2020-10-02):
楼主,我是一个NB新手,想问一下,是执行了第八步和第九步NB就可以从服务器接收发来的数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一个NB新手,想问一下,是执行了第八步和第九步NB就可以从服务器接收发来的数据了吗

同问,我从服务器发个数据,结果串口显示的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