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纹波输出有点大,想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28):
使用的是SDB6286输入3.6V,输出5V,2A。4层板。如果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还好,但是全部带上,之后纹波很差。求解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网友A:
5V2A,多少瓦? 10W ,电池提供多少瓦 效率算你90%,10/0.9= 11W,点电流多大? 11/3.6V = 3.05A。你的保险丝限制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2A,多少瓦? 10W ,电池提供多少瓦 效率算你90%,10/0.9= 11W,点电流多大? 11/3.6V = 3.05A。你的保险 ...

我的保险丝是8V 2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保险丝是8V 2A的,

那又咋样,你用1亿V2A也一样。高中物理不过关吧。现在要的是电流,你强调耐压很足。牛头不对马嘴。这还只是平均电流。实际上开关电源都是吃脉冲电流,电流峰值需求更大。为什么有纹波,因为dc芯片跟你要电流你供不上。

网友:
2楼方法可能只是部分问题,首先要确定你的负载功耗大小,DC-DC效率不谈,如果负载只有2,3W的时候仍然存在很大纹波,那就和你电路或PCB设计有关,因为负载吃不到2A电流,甚至1A都用不到,那就可能存在其它问题,检查一下电源完整性,滤波电路。可以单独用直流稳压电源接到系统内部电源处,测一下系统功耗,后面再把保险丝去掉,上电观察是否还有以上情况,一点点排除。但要说的是保险丝选型确实需要调整,因为满负载的时候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