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F103] 战舰V3接NRF24L01模块实现按键无线控制板子LED测试程序

楼主(2018-12-04):
论坛有用户想用战舰V3板子上的按键实现通过NRF24L01模块无线控制板子LED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62&page=1#pid908290
因为不想改按键扫描函数,所以实现的是:
1.当发送模块所在的板子按下KEY0后,接收方板子的DS0灯变化状态
2.当发送模块所在的板子按下KEY1后,接收方板子的DS1灯变化状态
3.当发送模块所在的板子按下KEY2后,接收方板子的DS0+DS1灯一起变化状态
要求准备两个NRF24L01模块和两战舰V3板子,模块分别接在板子左上角的WIRELESS接口
测试程序基于战舰V3的无线通信实验例程修改,NRF24L01驱动程序和按键扫描程序没做修改
整个工程最重要的是收发模块对KEY0 ,KEY1,KEY2的处理
main函数中通过while(1)循环来选择模块是发送还是接收模式
[mw_shl_code=c,true]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mode=0;
                        break;
                }else if(key==KEY1_PRES)
                {
                        mode=1;
                        break;
                }
                t++;
                if(t==100)LCD_ShowString(10,150,230,16,16,"KEY0:RX_Mode  KEY1:TX_Mode"); //闪烁显示提示信息
                 if(t==200)
                {
                        LCD_Fill(10,150,230,150+16,WHITE);
                        t=0;
                }
                delay_ms(5);
        } [/mw_shl_code]
如果处于接收模式则执行接收部分的代码,如果处于发送模式则执行发送部分的代码
接收和发送部分代码如下:
[mw_shl_code=c,true]        if(mode==0)//RX模式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NRF24L01 RX_Mod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Received DATA:");
                NRF24L01_RX_Mode();                                //设置模块为接收模式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receive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for(i=0;i<34;i++)                                //解析接收到的数据
                                {
                                        if(receive_buf==49)                //解析KEY0
                                        {
                                                j=receive_buf;
                                                LED0=!LED0;
                                        }
                                        if(receive_buf==50)                //解析KEY1
                                        {
                                                j=receive_buf;
                                                LED1=!LED1;
                                        }
                                        if(receive_buf==51)                //解析KEY2
                                        {
                                                j=receive_buf;
                                                LED0=!LED0;
                                                LED1=!LED1;
                                        }
                                }
                                LCD_ShowString(30,190,lcddev.width-1,32,16,"Received data is:");
                                LCD_ShowString(30,220,lcddev.width-1,32,16,receive_buf);

                        }
                };
        }else//TX模式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NRF24L01 TX_Mode");
                NRF24L01_TX_Mode();
                while(1)
                {        key_val=KEY_Scan(0);
                        if(key_val==KEY0_PRES)                        //对KEY0的处理
                        {
                                send_buf[0]=49;
                                NRF24L01_TxPacket(send_buf);
                        }
                        if(key_val==KEY1_PRES)                        //对KEY1的处理
                        {
                                send_buf[0]=50;
                                NRF24L01_TxPacket(send_buf);

                        }else if(key_val==KEY2_PRES)        //对KEY2的处理
                        {
                                send_buf[0]=51;
                                NRF24L01_TxPacket(send_buf);
                        }
                };
        } [/mw_shl_code]

楼主(2019-02-12):
你用的原子的F1板子的话就两个战舰板子+液晶和两个24L01模块就行了

网友(2019-03-14):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原子的F1板子的话就两个战舰板子+液晶和两个24L01模块就行了

非常好,向你学习!

网友:
麻烦请问一下 怎么加4个按键 需要修改哪一块 而且我想用两个NRF模块 一个收 一个发 不用按键确认收发模式

网友A(2019-06-05):
自己也改了一个 无线控制步进电机的,只是测试了一下,功能:步进电机顺时针转动和暂停,开发板是407的,谢谢楼主!!!

网友B(2019-07-25):
引用 网友A:
自己也改了一个 无线控制步进电机的,只是测试了一下,功能:步进电机顺时针转动和暂停,开发板是407的, ...

请问 你这不用给pwm波步进电机就能动么?  我 是个小白,大佬 体谅下哈
就靠着个么?void MotorCW(void)
{
  u8 i;
        for(i=1;i<5;i++)
        {
                switch(i)
                {
                        case 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5|GPIO_Pin_7);
                        delay_ms(5);//×&ordf;&Euml;&Ugrave;µ÷&frac12;&Uacute;
                        break;

                        case 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5|GPIO_Pin_7);
                        delay_ms(5);//×&ordf;&Euml;&Ugrave;µ÷&frac12;&Uacute;
                        break;

                        case 3: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7);
                        delay_ms(5);//×&ordf;&Euml;&Ugrave;µ÷&frac12;&Uacute;
                        break;

                        case 4:
                        //i=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5);
                        delay_ms(5);//×&ordf;&Euml;&Ugrave;µ÷&frac12;&Uacute;
                        break;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这不用给pwm波步进电机就能动么?  我 是个小白,大佬 体谅下哈
就靠着个么?void MotorCW(void ...

要驱动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B:
请问 你这不用给pwm波步进电机就能动么?  我 是个小白,大佬 体谅下哈
就靠着个么?void MotorCW(void ...

模拟pwm  不是用的定时器配置出来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