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的TIM1的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8-12-12):
我想用STM32F407的TIM1输出四路PWM,但是现在写的程序有CH4有PWM输出,不知道为什么其他3路没输出?求解答

楼主:
void TIM1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1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ORTF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9,GPIO_AF_TIM1); //GPIOF9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1,GPIO_AF_TIM1); //GPIOF9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3,GPIO_AF_TIM1); //GPIOF9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4,GPIO_AF_TIM1); //GPIOF9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1|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E9,11,13,1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1

        //初始化TIM1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1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ARPE使能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TIM1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这是TIM1的配置代码

网友A:
明天有时间的话帮你整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有时间的话帮你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