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4G模块ME909S-821如何使用AT指令连接网络传输数据?

楼主(2018-12-22):
如题,模块使用串口转TTL转接板和电脑连接,模块已插上移动4G卡。
我的操作如下:
1:发送AT+CPIN?确认卡插好
2:发送AT^IPINIT="cmnet"初始化网络
3:发送AT^IPINIT?查询网络状态
4:发送AT^IPOPEN=1,"TCP","113.116.193.156",9527建立连接

发送第4条指令时返回+CME ERROR: 1006,提示连接到指定地址失败。

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吗,先谢过了。

楼主:
自顶,有用过的大佬帮忙指点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1006错误好像是你连接的IP端口没有打开,可以看一下4g手册后面的错误列表

网友A(2019-08-28):
你好,能向您请教一些该模块使用上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向您请教一些该模块使用上的问题吗?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