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时接口空闲状态电压为3.61V,接到下面电路电压也无法被拉到零,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2-27):
采集口接PD1IN

采集口接PD1IN

楼主:
采集引脚接PD1IN,当滑动变阻器调到零时,采集引脚仍有0.55的电压,这是哪里有问题呢??求解答

楼主:
大神们觉得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断开和STM32的连接,单独测试下你这个电路正常不?

网友:
IC的在无输入情况下输出电压也可能不为0,输入端可能有噪声、静电输入等,有时供电电压大了点也会造成影响,这是我自己设计电路时摸索出的一些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