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2如何利用DMA实现多个通道的ADC数据采集?

楼主(2019-01-12):
如题,项目中要利用RT1052实现5通道ADC的数据采集,这5个通道为ADC1的通道0,2,3,5,6,每通道采样率均为100KHz,计划使用DMA传输数据。因刚用1052不久,还不熟悉这个芯片的应用,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应用,需要完成哪些配置?ADC能否使用定时器触发之类的,这5个通道的顺序转换要依靠什么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NXP官网下的SDK,里面ADC的例程只有查询式的和中段式的,eDMA例程也没看到有ADC相关的,请教一下原子 ...

就是这个,没有的话,估计就得自己写了

网友A:
自己学习了,官方有一些例程可以参考,在官方的bsp包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学习了,官方有一些例程可以参考,在官方的bsp包里面有。

我是NXP官网下的SDK,里面ADC的例程只有查询式的和中段式的,eDMA例程也没看到有ADC相关的,请教一下原子哥哪个版本的SDK有这部分的例程?我现在主要是卡在ADC如何设定这几个不同通道的ADC转换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