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安装失败怎么处理?Win10家庭版

楼主(2019-02-17):
(无正文)

网友:
1.使用USB线接上开发板的USB_232接口,开发板上电,再去安装CH340驱动看看
2.安装这个http://www.wch.cn/download/CH341SER_EXE.html
3.上一步不行的话使用驱动精灵去安装
4.2不行的话禁用驱动数字签名,
(WIN10)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24e74594dbc8d34e8ba5aa6.html
(WIN7)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3d69c5518ca3fdf0cf02d7c9.html
再去安装,到这一步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改用win7操作系统,将来的软件还有很多win10不兼容问题,会烦死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