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 发送一个数据包的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9-03-07):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 ------->A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B

A式是在 NRF24L01_Check 函数中,我可以理解, 一个 【写配置寄存器的指令+发送端地址(TX_ADDR)】,把  buf  数组里的成员循环写入发送端地址中去,写5个字节。
B式是在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中,发送一个数据包,其中  WR_TX_PLOAD  这个指令在宏定义中表示寄存器操作命令,为什么要把数据写到这个地址中去呢?还一次写32位的数据。

网友A:
写入这个地址,2401自己就发送出去了,就是这么简单。不然你怎么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这个地址,2401自己就发送出去了,就是这么简单。不然你怎么发送?

我只是不理解  WR_TX_PLOAD  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是   NRF_WRITE_REG+TX_ADDR (写指令+发送端地址) 而要改写成这样

网友:
回帖奖励 +6 金钱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不理解  WR_TX_PLOAD  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是   NRF_WRITE_REG+TX_ADDR (写指令+发送端 ...

你看它的数据手册吧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2019-07-31):
回帖奖励 +6 金钱

写入指定地址啊

网友(2019-08-31):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 ------->这个是发送端的发送地址,包裹的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这个是发送数据的FIFO,即发送的具体内容,包裹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