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模块] 探索者使用8266WIFI模块连接原子云发送温湿度值的简单实验

楼主(2019-03-09):
本实验通过探索者连接8266及温湿度传感器实现与原子云的通讯!!
所用硬件:探索者板子*1、8266模块*1(需要烧录了原子云固件的)、DHT11温湿度模块*1。
一、连接方式如图:注意跳线帽位置USART3 位置需要接到GBC接口处,串口一是用于打印输出信息
二、新建原子云设备:
选择8266,名字:这里命名为8266;密码使用默认的:12345678即可

三、创建好之后,代码烧录(在下面压缩包)
主要注意点:

三、实验现象:
烧程序之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1、可看到打印信息原子云连接成功 这时候 打开原子设备就会显示已连接,通过按键KEY0可发送实时的温湿度值到原子云
2、通过原子云的消息收发窗口可发送数据到8266上,如图:

简单的实现就这样啦!其他的大佬们可以自己优化下,添加其他的功能!如果连接不上就需要在刷一下原子云固件!固件操作看这个: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552

啊哈~加油!!

楼主(2019-04-27):
更新了一下代码 加了些指令 之前的有个BUG 就是只要第一次连接上原子云之后 8266就会处于透传状态 导致下一次复位时 代码的指令不会被重新执行一遍 简单的修改了下代码逻辑,已在上述的压缩包里换上新的代码

网友A(2019-03-11):
楼主,我用战舰开发板做这个实验,芯片是F103的,代码移植了一下,没有报错,程序也能正常运作,但是没连接到原子云,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设备编号 有改吗 还有密码 , 还有就是需要换成自己的可用WIFI账号和密码!可以打开串口助手看下提示什么
啊哈~加油!!

网友B:
楼主,原子云设备如何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子云设备如何建立?

看下这个文档教程哦 !

ATK-ESP8266 WIFI用户手册_V1.3.pdf

啊哈~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这个文档教程哦 !

好的,我看看

网友B:
楼主,原子云上面连不上,串口调试助手啥也不显示,还有就是那个自己可用的路由账号密码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子云上面连不上,串口调试助手啥也不显示,还有就是那个自己可用的路由账号密码什么意思

你复位试下   路由就是自己的wifi  8266需要连接自己的wifi  可上网的那种   那上面的是我这边的WIFI 的账号密码
  你改成你自己的
啊哈~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复位试下   路由就是自己的wifi  8266需要连接自己的wifi  可上网的那种   那上面的是我这边的WIFI 的 ...

我这没有wifi,用的手机热点,还是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没有wifi,用的手机热点,还是连不上

手机热点也可以的  你换成自己的手机热点的账号及密码就行了
啊哈~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热点也可以的  你换成自己的手机热点的账号及密码就行了

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发送AT,显示函数错误,是不是我原子云固件没有刷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上发送AT,显示函数错误,是不是我原子云固件没有刷成功?

重新刷原子云固件试下
啊哈~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刷原子云固件试下

还是不行,然后我把你程序进行了仿真,发现程序走到key = atk_8266_send_cmd就不行,wifi能连上手机热点,连不上原子云,我找个路由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然后我把你程序进行了仿真,发现程序走到key = atk_8266_send_cmd就不行,wifi能连上手机热点 ...

你的8266 先单独使用USB转TTL 试下看看能不能连接上原子云
啊哈~加油!!

网友C:
如果是将数据传送到PHP编写的网站要8266烧什么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将数据传送到PHP编写的网站要8266烧什么固件吗

这个固件那就需要自己开发了,原子云的固件 只支持原子云的
啊哈~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那就需要自己开发了,原子云的固件 只支持原子云的

一定要有固件才能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战舰开发板做这个实验,芯片是F103的,代码移植了一下,没有报错,程序也能正常运作,但是没连接 ...

能请教一下怎么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请教一下怎么移的吗

如果你是原子的F103的板子 主要就是在8266的F103的工程 移植common.c的代码  然后改下对应的路由密码这些 还有原子云的设备编号 及密码
啊哈~加油!!

网友D:
如果不用原子云,直接把温湿度数据传到手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原子云,直接把温湿度数据传到手机可以吗

通过wifi可以的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有发一个8266 发温湿度到手机的代码的
啊哈~加油!!

网友:
能加个联系方式细聊吗

网友D:
AP模式可以用,但是STA以及STA+AP模式一直显示正在配置ATK-ESP8266模块,请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模式可以用,但是STA以及STA+AP模式一直显示正在配置ATK-ESP8266模块,请稍等...

这个帖子仅仅是与原子云连接,传输温湿度   你需要在STA模式下的话看下这个帖子 但是这个帖子是没有经过原子云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249&extra=

啊哈~加油!!

网友E:
这个要怎么移植到精英版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怎么移植到精英版上去啊

主要就是移植COMMON.c文件那部分的就行了  只改了 这里
啊哈~加油!!

网友(2019-04-14):
请问UDP模式下,手机是如何接收数据的

网友F:
连接原子云返回dns fail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原子云返回dns fail怎么解决呀

8266有没有刷原子云固件,你试下单独用USB转TTL 接8266然后发送AT指令  看看能不能连接上原子云  不行的就刷下原子云固件  在帖子最下面有固件刷写操作
啊哈~加油!!

网友G:
您好,请问下精英版运行您的程序,是否只需要将COMMON.c换到精英版例程中,然后修改对应的路由密码这些 还有原子云的设备编号 及密码,其他不用改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下精英版运行您的程序,是否只需要将COMMON.c换到精英版例程中,然后修改对应的路由密码这些 还 ...

对的 但是你的8266 需要刷了原子云固件的哦  没刷的是连接不成功的
啊哈~加油!!

网友:
你好,显示DNS错误,固件刷了原子元,wifi用的是笔记本开的,编号用的是你程序里面的编号,还是连接错误,

网友:
你好,显示DNS错误,固件刷了原子元,wifi用的是笔记本开的,编号用的是你程序里面的编号,还是连接错误

网友H(2019-05-15):
楼主,我也是用8266连原子云,板子是f1的,但是我都改过来了,相关的配置也都改了,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响应,确定发送过去了,于是我直接发AT指令,可是每一次都是停止在延时函数上不往下进行了,想问问为什么?谢谢C:\Users\asus\Pictures\Camera Roll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显示DNS错误,固件刷了原子元,wifi用的是笔记本开的,编号用的是你程序里面的编号,还是连接错误[/b ...

设备编号 要用你自己的  自己要去建一个原子云设备 编号密码  写到代码的指定位置
啊哈~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也是用8266连原子云,板子是f1的,但是我都改过来了,相关的配置也都改了,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响应, ...

你的板子是原子的吗 是的话你直接在 原子的8266例程里  把我的这部分 直接COPY过去都可以实现的  只是改下设备编号这些 密码还有wifi这些就行了    程序卡死估计是你的代码处理问题 这个你需要仿真找
啊哈~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板子是原子的吗 是的话你直接在 原子的8266例程里  把我的这部分 直接COPY过去都可以实现的  只是改 ...

已找到,谢谢楼主

网友H:
楼主,像这样把数据传到了原子云,但是原子云只有打开消息收发才能收到数据,而且关闭之后之前发送的数据就没有了,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像这样把数据传到了原子云,但是原子云只有打开消息收发才能收到数据,而且关闭之后之前发送的数据就 ...

这个是原子云那边的问题哦 我这个例程 只能实现数据的传输   那个窗口关闭就数据消失的这个属于原子云的问题了  这个我也没办法...
啊哈~加油!!

网友J:
楼主  接收不到原子云发送的数据怎么办   我用的是精英板  可以将数据传输到原子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接收不到原子云发送的数据怎么办   我用的是精英板  可以将数据传输到原子云

你需要自己移植到精英上 看看串口调试助手提示什么
啊哈~加油!!

网友H:
如果要用这个ATKESP8266接入阿里云要怎样接呢?和原子云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用这个ATKESP8266接入阿里云要怎样接呢?和原子云有什么区别吗?

协议不一样的 连接方式不一样 固件也不一样 目前的原子云固件只支持原子云的 你需要自己去网上找下有没有开发好的阿里云固件 烧进去  连接方式 网上你可以搜下有的
啊哈~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