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 fsmc读取mt29f128G08cfabawpb nandflash id不成功

楼主(2019-03-17):
u8 nand_flash_init(void)
{
        FSMC_NANDInitTypeDef FSMC_NandInitTypeDef;
        FSMC_NAND_PCCARDTimingInitTypeDef FSMC_NnadPccardTiming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nadPccardTimingInitTypeDef.FSMC_SetupTime = 0x1;
  FSMC_NnadPccardTimingInitTypeDef.FSMC_WaitSetupTime = 0x3;
  FSMC_NnadPccardTimingInitTypeDef.FSMC_HoldSetupTime = 0x2;
  FSMC_NnadPccardTimingInitTypeDef.FSMC_HiZSetupTime = 0x1;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Bank = FSMC_Bank3_NAND;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Waitfeature = FSMC_Waitfeature_Enable;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ECC = FSMC_ECC_Enable;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ECCPageSize = FSMC_ECCPageSize_2048Bytes;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TCLRSetupTime = 0x00;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TARSetupTime = 0x00;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CommonSpaceTimingStruct = &FSMC_NnadPccardTimingInitTypeDef;
  FSMC_NandInitTypeDef.FSMC_AttributeSpaceTimingStruct = &FSMC_NnadPccardTimingInitTypeDef;

  FSMC_NANDInit(&FSMC_NandInitTypeDef);

  /* FSMC NAND Bank Cmd Test */
  FSMC_NANDCmd(FSMC_Bank3_NAND, ENABLE);

        NAND_Reset();
  delay_ms(100);
  nand_dev.id=NAND_ReadID();
        NAND_ModeSet(4);
    if(nand_dev.id==MT29F128G08CFABA)
    {
        nand_dev.page_totalsize=8936;
        nand_dev.page_mainsize=8192;
        nand_dev.page_sparesize=744;
        nand_dev.block_pagenum=256;
        nand_dev.plane_blocknum=2048;
        nand_dev.block_totalnum=819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u8 NAND_ModeSet(u8 mode)
{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NAND_CMD)=NAND_FEATURE;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NAND_ADDR)=0X01;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mode;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0;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0;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0;
    if(NAND_WaitForReady()==NSTA_READY)return 0;
    else return 1;
}

u32 NAND_ReadID(void)
{
    u8 deviceid[8];
    u32 id;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NAND_CMD)=NAND_READID;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NAND_ADDR)=0X00;

        //IDò»12óD5¸ö×Ö½ú

    deviceid[0]=*(vu8*)NAND_ADDRESS;
    deviceid[1]=*(vu8*)NAND_ADDRESS;
    deviceid[2]=*(vu8*)NAND_ADDRESS;
    deviceid[3]=*(vu8*)NAND_ADDRESS;
    deviceid[4]=*(vu8*)NAND_ADDRESS;
          deviceid[5]=*(vu8*)NAND_ADDRESS;
          deviceid[6]=*(vu8*)NAND_ADDRESS;

    id=((u32)deviceid[1])<<24|((u32)deviceid[2])<<16|((u32)deviceid[3])<<8|deviceid[4];

    return id;
}

u8 NAND_ReadStatus(void)
{
    vu8 data=0;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NAND_CMD)=NAND_READSTA;
    NAND_Delay(NAND_TWHR_DELAY);
        data=*(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
    return data;
}

u8 NAND_WaitForReady(void)
{
    u8 status=0;
    vu32 time=0;
        while(1)
        {
                status=NAND_ReadStatus();
                if(status&NSTA_READY)break;
                time++;
                if(time>=0X1FFFFFFF)return NSTA_TIMEOUT;
        }
    return NSTA_READY;
}

u8 NAND_Reset(void)
{
    *(__IO uint8_t *)(NAND_ADDRESS|NAND_CMD)=NAND_RESET;
    if(NAND_WaitForReady()==NSTA_READY)return 0;
    else return 1;
}

程序是根据原子stm32f207修改的,目前读id失败,找不到错误了,谢谢大神帮忙看!!

接口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各个引脚的波形,看是否有波形,来确定下问题点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