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大神了解接近开关的

楼主(2019-03-21):
老师布置的任务让画一块板子,芯片用的就是stc单片机,有个液晶屏,用接近开关来代替普通的按钮,这块板子做完之后有个外壳,没办法直接按下去,想用磁棒之类的隔着外壳触发,开关想立着焊在板子上,不是太高就行,有没有大神了解这样的接近开关啊?

谢谢大家回复我的问题,帮大忙了!

网友A:
磁感应的接近开关就行,用磁铁感应,磁铁如果磁性強的话,隔十几厘米都能感应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感应的接近开关就行,用磁铁感应,磁铁如果磁性強的话,隔十几厘米都能感应到。

谢谢,能说一下具体的型号吗,或者是在哪里找也可以,我在淘宝看到的接近开关不是太大就是带线的

网友:
干簧管,了解下

网友:
电容触摸按键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说一下具体的型号吗,或者是在哪里找也可以,我在淘宝看到的接近开关不是太大就是带线的

那种就是体积大,带三根线。体积太小,感应距离就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就是体积大,带三根线。体积太小,感应距离就短。

这是我用手机照的,可能不太清楚,它这个应该就是干簧管做的用磁棒触发的按键,您知道这个在原理图里怎么表示吗,近接开关我目前找不到合适的,想用一下这个设计 new image -

网友:
在亚加力底部贴上铜纸就可以了, 要多大的面积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