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F407] ADC多通道(有使用DMA及不使用DMA的两个版本) 双重ADC+DMA规则同步 三重ADC+DMA交替采集同一通道

楼主(2019-03-23):
本帖主要是探索者ADC多通道(有使用DMA及不使用DMA的两个版本) 双重ADC+DMA规则同步    三重ADC+DMA交替采集同一通道
硬件主要使用:探索者板、屏幕、串口,若干根杜邦线
现象 :所测的电压值及转换值都会在屏幕及串口打印出来 没有屏幕的可以看串口打印数据
代码附件提供 参考资料F4中文参考手册
ADC1、2、3各通道对应如下:

ADC多通道和单通道原理差不多,主要是原子的例程只提供里单通道且没有使用DMA的例程 所以这里写了ADC多通道(使用DMA及不使用DMA的两个版本)
双重ADC+DMA规则同步
三重ADC+DMA交替采集同一通道:
首先ADC1采集6个周期之后ADC2采集 之后ADC3采集 这样的好处就是提高了采样率。

探索者 ADC多通道(不使用DMA)实验.rar

探索者 ADC DMA多通道实验.rar

探索者 双重ADC DMA规则同步.rar

探索者 三重ADC DMA对同一通道交替采集.rar

啊哈~加油!!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A:
三重转换HAL库的程序有嘛?全网没找到啊,愁死了

我也想要 HAL库的双重或多重转换

网友A(2019-08-07):
三重转换HAL库的程序有嘛?全网没找到啊,愁死了

网友(2019-03-25):
ZHI支持一下子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我把 探索者 双重ADC DMA规则同步   实验引脚改成A0A1为什么不好使啊,采样不准确    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谢谢了

网友:
我画的板子是 A0 A1 的   GPIOA时钟,ADC通道我全改了,但是还是不好使

网友B:
我看实验中用的 DMA2_Channel_0     Stream0     通道0不是不支持ADC2吗    知道的麻烦解答一下子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实验中用的 DMA2_Channel_0     Stream0     通道0不是不支持ADC2吗    知道的麻烦解答一下子   谢谢 ...

ADC1  ADC2一起使用的 时候 只要初始化ADC1的DMA即可  当有第一次DMA请求的时候会去搬运ADC1的数据  第二次DMA请求就会搬运ADC2的数据
啊哈~加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ADC1  ADC2一起使用的 时候 只要初始化ADC1的DMA即可  当有第一次DMA请求的时候会去搬运ADC1的数据  第二 ...

双重三重一个道理的 你可以看下中文手册的参考资料
啊哈~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重三重一个道理的 你可以看下中文手册的参考资料

好的  谢谢            可能是探索版板子PA0  PA1 连接外设了            采的不准                            我估计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可能是探索版板子PA0  PA1 连接外设了            采的不准                      ...

PA0 接到wk_up按键 如果不使用按键 是没问题的 PA1的话直接接LAN8720的REFCLKO引脚,接收50M时钟(一直有),不建议做普通IO用
啊哈~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PA0 接到wk_up按键 如果不使用按键 是没问题的 PA1的话直接接LAN8720的REFCLKO引脚,接收50M时钟(一直有) ...

嗯呢  谢谢   PA1一直跳, 原来是时钟   哈哈  我没仔细看原理图

网友C(2019-05-16):
有没有 103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103的例程

103的论坛也有人分享的 你搜下就有的: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626
啊哈~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103的论坛也有人分享的 你搜下就有的: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626

网友(2019-07-11):
帮顶,正好要用到

网友:
网上搜了半天,也没弄懂,正好有源码

网友D:
请教楼主,三重ADC那个,我关闭了连续转换模式,第一次触发ADC1会显示ADC1的值,第二次出发才会把ADC2和ADC3的值显示出来,怎么能控制一次读取三个的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三重ADC那个,我关闭了连续转换模式,第一次触发ADC1会显示ADC1的值,第二次出发才会把ADC2和ADC ...

那你连续触发三次之后 在把这个连续触发配置给关闭就行了
啊哈~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连续触发三次之后 在把这个连续触发配置给关闭就行了

谢谢楼主,已经调好了

网友A:
我想同时使用ADC1和ADC3,不使用ADC2,请问该怎么配置啊?另外第二个请求一定是传输ADC2的值嘛?如果用不到ADC2怎么办?

网友:
请问一下,三重ADC中不适用ADC2怎么办,那请求的时候,还会返回ADC2的数据嘛?以及ADC2还需要配置嘛?

楼主(2019-08-11):
引用 网友A:
我想同时使用ADC1和ADC3,不使用ADC2,请问该怎么配置啊?另外第二个请求一定是传输ADC2的值嘛?如果用不到 ...

双重adc的话,网上我之前也找过,说是不支持adc1 adc3或者adc2,adc3,就是双重时必须要adc1  adc2...你这个自己可以调试看看。有结果,可以交流下

网友:
非常好用,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实际使用时采样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2019-11-07):
真是解决了我一个头疼的问题,多谢啦

网友:
有没有源码啊

网友E:
请问附件在哪里下载,没看到在哪里呢

楼主:
帖子上面不是有压缩包么 下载压缩包就行了
啊哈~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附件在哪里下载,没看到在哪里呢

在帖子末尾 附件就有的
啊哈~加油!!

网友:
正在学习ADC的DMA使用,看到楼主的帖子,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9-12-20):
请问一下,我在做三重ADC 各采一个通道的时候,开启DMA请求,如下:
        ADC_MultiMode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ENABLE);//多重ADC只需要这个 使能DMA请求

然后DMA数据非常多,是触发次数的40倍左右,大概什么问题啊,非常感谢!!!

网友(2020-02-26):
太需要这部分的例程学习了,感恩

网友(2020-04-22):
楼主 ,  有一个错误1个通道扫描模式可以不用开,但是连续转换必须得开,你的注释错了吧

网友F(2020-08-30):
楼主怎么不考虑加个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不考虑加个滤波

可以试下采集多次然后取平均值
啊哈~加油!!

网友(2021-02-23):
楼主雪中送炭啊!!!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