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模块 移远BC28全网通模组OpenCpu实现ADC采集电压

楼主(2019-04-08):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进行BC28 OPENCP 开发环境的搭建以及程序的编译和下载。
这是我们使用到的板子。
首先我们将进行编译环境的搭建。
另外microsoft.net framework如果没有安装或者版本不到4.5.2可能需要安装microsoft.net framework 4.5.2.exe

1. 安装gcc-arm-none-eabi-4_9-2015q3-20150921-win32.exe

双击打开,然后选择ok

然后下一步,到达安装位置这里可以选择默认,也可以自己定义安装路径,选好安装路径后进行安装。

安装后,出现如下图,勾选上,点击完成

然后我们在弹出的命令提示符输入“arm-none-eabi-gcc -v”确认GCC是否安装成功,以及版本确认

2. python-2.7.10.amd64.msi的安装(我的电脑是64位,对应选择amd64)

双击打开

直接下一步,到了选择路径这里,建议选择默认路径,也可以自己定义路径,我这里选择默认路径

到了这里,看到这个Add Python.exe to Path,我们要把这个也勾选上

点击Add Python.exe to Path前面的红X,下拉选择第一个,像下图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进行安装

3. pywin32-220.win-amd64-py2.7.exe的安装

双击打开

直接默认安装即可

选择路径这里,要是刚才你安装python-2.7.10.amd64.msi不是默认路径的话,就把上图的路径改成安装python-2.7.10.amd64.msi的路径,否则就不需要改路径

4.Python相关的pip安装

双击运行即可

5.scons-2.4.0-amd64-setup.exe的安装,对应系统选择32/64位

双击打开

下一步到这里会提示Python的目录,注意对应Python2.7安装,然后默认安装即可

6. UpdatePackage-3.22.0.14.msi的安装

直接双击运行即可

以上环境就搭建好了。

我们要打开BC28_OpenCPU_Hi1_SDK_V1.0中的“scons_new.bat”文件

右键选择打开方式,我这里选用文本的方式打开,对应Python2.7/scons安装路径修改下图方框中的路径,若安装Python2.7/scons是默认路径则无需修改

环境搭建好后我们就可以下载固件了。
我们找到如下图目录的文件

“SConscript”这个文件右键选择打开方式,这里我选择的是Sublime Text

打开这个文件后我们找到如下图的代码

把上图方框中的代码注释掉,然后把方框中代码的上一句代码除去注释,然后保存。结果如下图所示:

在“BC28_OpenCPU_Hi1_SDK_V1.0”此目录下,双击打开命令提示符,如下图所示。注意:“BC28_OpenCPU_Hi1_SDK_V1.0”必须位于全英文的目录下,否则可能会导致编译失败。

打开命令提示符后,输入scons_new.bat,然后点击回车,开始编译工程,如下图的现象则表示工程编译成功

编译生成的“.bin ”文件在目录: “BC28_OpenCPU_Hi1_SDK_V1.0\build_scons\arm\”

由于工程烧写为是 fwpkg 固件包,而 SDK 编译生成的只有 bin 文件,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标准的 fwpkg 包。不同系列的 nb-iot 模组有着不同的标准固件包,用户在开发是要注意使用的模组,获取与模组对应的 标准 fwpkg 固件包。
因此,我们需要在“BC28_OpenCPU_Hi1_SDK_V1.0”中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以“fwpkg”为名。

找到“BC28_OPEN\BC28JAR01A07”下的这个“BC28JAR01A07.fwpkg”文件复制粘贴到“BC28_OPEN\BC28_OpenCPU_Hi1_SDK_V1.0\fwpkg”这个文件夹中

在 BC28_OpenCPU_Hi1_SDK_V1.0下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C:\Program Files (x86)\Neul\UpdatePackage\UpdatePackage.exe"  updateApplication --in  .\fwpkg\BC28JAR01A07.fwpkg --folder .\build_scons\ arm --out BC28JAR01A07_OCN”, 建议把这段命令先复制到文本中,再从文本中复制粘贴到命令提示符中 ,然后键入回车键

命令提示符中会如下图所示

在“BC28_OpenCPU_Hi1_SDK_V1.0”文件夹中会多出一个“BC28JAR01A07_OCN.fwpkg”文件

以上步骤没有出错的话,表示新的 fwpkg 合成成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固件下载到BC28开发板,首先我们先把BC28开发板连接电脑,安装好驱动。
如果不知道自己电脑USB Serial Port对应哪个端口可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中查看

打开“QDownload_NB_IoT_V3.5.exe”工具

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然后Slecet Port选择USB Serial Port对应的端口

点击“Load FW File”按钮弹出窗口后选择“BC28JAR01A07_OCN.fwpkg”文件

点击Query version 查看BC28的固件版本

点击Read IMEI 查看IMEI

然后点击DownLoad 0 下载固件

出现上图方框中的字眼,我们需要按一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钮
按下复位按钮后就会像下图所示开始下载固件

像这样下图这样就表示固件已经下载成功

然后我们打开串口调试助手“sscom.exe”按下图所示配置,串口号选择USB Serial Port对应的端口,波特率选择9600,打开串口后,接收窗口会出现ADC的采集量。

此时,BC28 OpenCPU升级成功。

我们来测试一下ADC采集量。

看到下面这张图,我们用一根杜邦线连接ADC0和VCC:

如图所示:

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的数据:

ADC采集到的电压约为3.3V,测试都是有误差的。

接下来我们用杜邦线连接ADC0和GND:

如下图所示:

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的数据:

ADC采集到的电压约为0V,测试都是有误差的。
这里只是简单的演示了ADC的采集,也可以用传感器来测试,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联合创造 物联之术 科技共享
https://LCWL.taobao.com/
http://www.nnhpiot.com/
Q:2824881988
群:796

网友(2019-05-08):
不知道,哪个大神发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哪里可以申请快这个板子就好了

楼主:
联合创造 物联之术 科技共享
https://LCWL.taobao.com/
http://www.nnhpiot.com/
Q:2824881988
群:7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申请快这个板子就好了

可以购买呀
联合创造 物联之术 科技共享
https://LCWL.taobao.com/
http://www.nnhpiot.com/
Q:2824881988
群: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