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可发送数字指令的外部蓝牙设备,想用它控制MiniFly无人机

楼主(2019-04-13):
现有可发送数字指令的外部蓝牙设备,主控芯片是汇承的HC-06。想用这个蓝牙设备连接MiniFly,并根据不同数字指令控制MiniFly无人机飞行状态,可行吗?。。小白求原子哥和各位大佬解答,方法可行有重谢!

网友A:
可以的,我去年本科毕设做的微小四轴就是用蓝牙控制的,四轴用的是stm32f103系列+nrf51822,蓝牙部分用的nrf51822和原子哥的minifly是一样的,因为想用手机app控制,所以只写的是nrf51822的蓝牙部分驱动,然后写了一个IOS的app(魔改的crazyfile的app),可以通过手机APP来发送蓝牙串口指令到无人机,这个HC-06也是一样的,厂家应该提供有样例代码,看看它操作蓝牙协议栈的API,然后按照流程配置就行了

网友:
当然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去年本科毕设做的微小四轴就是用蓝牙控制的,四轴用的是stm32f103系列+nrf51822,蓝牙部分用的nr ...

请问,直接从MiniFly的源代码修改可以实现用外部蓝牙设备控制吗?之前已经用这个蓝牙设备控制了一台智能小车。谢谢大佬~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接口发送的数据格式一样就行

楼主(2019-05-13):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去年本科毕设做的微小四轴就是用蓝牙控制的,四轴用的是stm32f103系列+nrf51822,蓝牙部分用的nr ...

你好,能不能给一份四轴NRF51822蓝牙控制部分的代码。。新手小白无从下手  先谢谢啦~

网友A:
蓝牙部分工程代码在https://github.com/maksyuki/breeze_firmware_demo中的keil/Modules/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部分工程代码在https://github.com/maksyuki/breeze_firmware_demo中的keil/Modules/目录下。

非常感谢,能否加下QQ或者微信。。具体沟通下~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