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差分电路分析

楼主(2019-04-18):
如图所示,使用的是lm324做差分放大

问题1:放大倍数计算。
问题2:标记2、标记3,标记4处的电压计算

网友A:
回帖奖励 +50 金钱

1,放大倍数=R2/(R3+R5);
2,标记2电压就是电阻分压,这个运放用3.3V供电线性区太小,正确的输出电压不在允许范围内,所以得不到正确结果,无法计算标记3、4处的电压,把供电电压适当提高应该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放大倍数=R2/(R3+R5);
2,标记2电压就是电阻分压,这个运放用3.3V供电线性区太小,正确的输出电压不 ...

谢谢,解答了我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