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在TCP Client透传模式下保存从网络助手发送的信息

楼主(2019-04-19):
请问一下esp8266模块在TCP Client透传模式下 ,我从网络调试助手那里发送一个值比如1 ,然后我串口助手收到了1,但我想要保存在这个1在一个变量里面(这个变量就是随便设的一个u8的变量)是要改程序哪里呢,我试过在串口中断函数写USART_ReceiveData保存在变量里面但是变量值没有改变。 我用的板子是STM32F1精英版

网友A:
你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会发到8266上  8266会将接收到的数据 发到你对应接的串口的BUF里  读对应的串口的BUF的值 或者将这个BUF的值 赋值到你自己定义的BUF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会发到8266上  8266会将接收到的数据 发到你对应接的串口的BUF里  读对应的串口的B ...

我试过在串口中断函数写USART_ReceiveData保存在变量里面但是变量值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在串口中断函数写USART_ReceiveData保存在变量里面但是变量值没有改变。

难道你说的BUF不是在串口中断函数USART_ReceiveData得到的吗?

楼主:
没人高手吗。。急啊!!难道你们用的ESP8266传数据都不获取获取的吗,纯粹就是例程走一走?,实际应用肯定要获取保存的啊,不然你们用这wifi有什么意义呢,单纯的传数据却不获取保存?肯定是传完某些特定数据之后触发一些单片机的控制啊,然后肯定需要获取到这个传过来的值才能做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