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开发板SD卡实验出现sd卡错误是什么原因?SD卡电脑可以显示

楼主(2019-05-06):
sd卡错误

sd卡错误

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想还是不行 ,是不是卡槽坏了,或者命名有错误

原子的例程不是所有的SD卡都兼容的 有些是会存在这个情况 建议你换个SD卡试下 有原子店铺的SD卡 最好
啊哈~加油!!

网友A:
有原子的SD卡吗  没有的话试下重新格式化下SD卡 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子的SD卡吗  没有的话试下重新格式化下SD卡 试下

好的,我格式化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格式化下

好想还是不行 ,是不是卡槽坏了,或者命名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子的例程不是所有的SD卡都兼容的 有些是会存在这个情况 建议你换个SD卡试下 有原子店铺的SD卡 最好

那我再买个SD卡再试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