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F103] Keil 4 (MDK4.12) 升级使用 Keil 5(MDK5.14) 时遇到的困惑

楼主(2019-05-10):
原来一直用Keil 4, 现改为用Keil 5 。既然入门就选了一个最简单的跑马灯的例程来试,  就是图中的这个。编译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例程

工程里选用的芯片(device) 为STM32F103RC, 因为我自己做的PCB板选用了STM32F103RB,所以
在编译时把芯片改为了后边这个,这时还是上面这个例程但用Keil 5 编译确出现了下图这个错误。
MDK5  我原来使用Keil 4 时,对于STM32F10XX 系列的芯片
改芯片的容量后编译时没有任何问题。用Keil 5 MDK5.14   来编译时怎么就不行呢?编译后HEX文件
容量远小于芯片容量,应该没啥问题呀!?
      出错也很奇怪,在Keil 4 编译既然能通过,这里怎么还会有 句法错的警告!正点原子资料里提示:
尽量在文件路径里不要有汉字,但去掉后出错照旧。有遇到这问题的吗?帮忙看看!先谢啦!

注:STM32F103RC 存储容量512K;  STM32F103RB 存储容量128K;

网友:
如果你板子的LED电路不是跟MINI板子LED电路一样
用原子的NANO板子的例程会好些(103RBT6芯片)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wy-xxe7kryS3ayQQMIOmg
提取码:tbd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另外,除了该芯片型号,全局宏定义也需要修改:
USE_HAL_DRIVER,USE_HAL_LEGACY,STM32F103x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除了该芯片型号,全局宏定义也需要修改:
USE_HAL_DRIVER,USE_HAL_LEGACY,STM32F103xB

谢谢提醒!问题解决了。关键是你提到的全局宏定义这个地方。
我填的是: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
                         原来这个MD的地方,写成了H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