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F103] 关于同时实现数据接收和传送

楼主(2019-05-10):
我这里用精英实现了8266向上位机透传传感器的数据,也有LORA模块的例程,我想用1号板子监测数据再用LORA远距离发送到2号板子,然后2号用8266传到上位机(项目构思是这样,光用8266距离不够),但看到精英上面只有一个module槽,想问下用两块精英能不能实现,不行的话各位大佬有其他的方案建议吗,小弟谢过。

网友:
构思是可以的
2号板子的LORA模块收到数据后经过处理通过8266模块上传到上位机
AUX MD0悬空下模块为通信模式了 ,传输数据时可以这么处理

楼主:
就是我想知道LORA模块的AUX和MD0在传输过程中悬空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思是可以的
2号板子的LORA模块收到数据后经过处理通过8266模块上传到上位机
AUX MD0悬空下模块为通信模 ...

谢谢,等板子到了我试下。那LORA通信时的接线应该和AT测试下的8266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等板子到了我试下。那LORA通信时的接线应该和AT测试下的8266一样的吧

LORA模块资料中有接法 可以看看用户手册 ,用例程的话可以看例程对应的文档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