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STM32F103开发板 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9-05-25):
miniSTM32F103开发板的GPIO口设置为模拟输入时,能够直接接入0~20mV的模拟量输入吗?

网友:
这问题问的模糊,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又不会烧CPU的
问题是你直接输入20mV给ADC取样, 精度达没达到你的要求又是另一回事

假定你用3.3V为参考电压, 分辩度为3.3/4096=0.805mV, 考虑到ST只保证前10位的ADC值, 分辩度为4*3.3/4096=3.2226mV,
以3.2226mV的分辩率,取样20mV, 这精度能不能接受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不可以,要转换成0-3.3电压

楼主:
不需要转换成0~3.3V的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转换成0~3.3V的电压吗?

0~20mv不就是在0~3.3V里面吗
/*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0mv不就是在0~3.3V里面吗

谢大佬指点

网友:
当然可以接0-20mV了,
至于要不要转换成0-3.3V,
就要看你具体项目想要干什么,
接这个信号的目的是什么了。
我的开源链接 https://github.com/ShuifaHe/STM32.git  请关注,点赞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