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F103] 分享:mini板子串口显示和屏幕显示的ADC+DMA

楼主(2019-05-25):
1)串口显示6通道ADC+DMA
通过设置外设地址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DMA内存基地址 ADC1ConvertedValue;

将数据从外设发送到内存读取
数据传输方向:DMA_DIR_PeripheralSRC;

由于开通6个通道,需要用到循环工作模式下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1,(u32)ADC1_DR_Address,(u32)&AD_Value,6);//cndtr对应所开信道个数
要记得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才有数据传输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2)屏幕显示12通道ADC+DMA

通过ADC外设基地址(uint32_t)&ADC1->DR
从外设ADC发送到内存读取
数据传输方向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110=10*11
ADC1ConvertedValue[10][11];
同样需要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才有数据传输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3)串口DMA
串口的外设地址(u32)&USART1->DR
DMA 存储器地址(u32)DMA_Rece_Buf
也是从外设模式到存储器DMA_DIR_PeripheralSR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开启空闲中断
使能对应的通道需要看下中文参考手册
使能DMA传输: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开启空闲中断: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使能串口1 DMA接收: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使能串口1:USART_Cmd(USART1, ENABLE);
串口接收中断的判断: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恢复DMA指针,等待下一次的接收:MYDMA_Enable(DMA1_Channel5);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网友(2019-08-10):
1.mini屏幕:11个ADC+DMA.zip:这个程序实现的是ADC1的11个通道的数据采集并通过DMA传数据到内存(采集引脚是:PC0-PC2,PA0-PA7)
2.mini串口:6路ADC+DMA.zip:这个程序实现的是ADC1的6个通道的数据采集并通过DMA传数据到内存(采集引脚是:PA0-PA5)
3.mini:串口空闲中断+DMA.zip:这个程序利用串口1的空闲中断来接收来自上位的数据并串口打印相关数据

网友A(2020-01-1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也是MINI板,打算测量6个压电式传感器的电压值,直接将传感器通过杜邦线引出连接到PA0-PA5,串口显示6个值都是0值,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也是MINI板,打算测量6个压电式传感器的电压值,直接将传感器通过杜邦线引出连接到PA0 ...

不要接传感器,直接通过杜邦线接3.3V引脚可以用不,可以显示3.3V的值不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网友(2020-04-08):
下载后工程打不开。

网友(2022-04-23):
我也是这个问题,直接接3.3V电压,也还是不行,不接都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