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F407] STLINK 设置,JTAG Device Chain里面显示error

楼主(2019-05-26):
请问STLINK连接问题:按照原子的官方驱动安装了STLINK,设备管理器中显示STLINK已经成功安装,板子也上电了。
但是在JTAG Device Chain里面显示error。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9-06-29):
不能用JTAG,选择SWD模式,界面上为PORT:SWD。

网友(2020-02-02):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20-11-10):
connect选择under reset试试

网友(2021-02-2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咋办?

网友(2023-01-10):
引用 网友A:
connect选择under reset试试

不太行呀

网友:
win10设备管理器是能显示ST-Link设备的

网友:
connect保持Normal,设置完后把STLINK的USB口拔掉再插上,我的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