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的7寸触摸屏里的FT5206和XPT2046

楼主(2019-06-08):
各位,我看了7寸触摸屏的原理图和使用说明,没搞明白FT5206到底是干什么的?原理图里也没发现这个芯片。原理图里有XPT2046,这两个的功能有啥区别?

网友A:
电容触摸芯片FT5206你在原理图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集成到屏幕里面的!屏幕模块会留出FT5206的接口,比如IIC和中断接IO,XPT2046是电阻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触摸芯片FT5206你在原理图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集成到屏幕里面的!屏幕模块会留出FT5206的接口,比如 ...

照你这样说,为什么电容屏的原理图里用到了XPT2046?
我想知道这两个芯片具体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你这样说,为什么电容屏的原理图里用到了XPT2046?
我想知道这两个芯片具体是干什么的?

因为7寸屏的PCB流出了电阻屏的接口,所谓留了XPT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