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很久没想通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9-06-21):
使用运放设计一个将2.5V正负0.2V电压(2.3V~2.7V)电压映射到单片机的0V~5V即,输入电压为2.5V时运放输出电压为2.5V
      输入电压为2.3V时运放输出电压为0V
      输入电压为2.7V是运放输出电压为5V
大家集思广益,给个思路也行,我自己想了很久也没想通

网友:
我的思路,先运放减法器,与偏置电压2.3V或2.7V相减得到 0-0.4V,再放大10.25倍得到0-5V, 不过0V比较难处理,如果没有正负电源供电,看轨对轨运放怎么样?

网友:
                 ------r2----------
                |                     |
v1 ----r1---o---| -              |
                    |            ----o-----  vo
vi-----r3------- | +

v1=2.5,  r2/r1 =11.5,  r3 = r1//r2

网友:
首先你的要有2.5V和5V才行。不能靠一个电源

网友:
1 如果是单电源5v供电, 运放选择R-R的, 输出基本接近 0 和5v
2 由于是2.5V 为基准那么 选择双通道运放, 其中一个运放 作为Vref输出, 即电阻分压+跟随器 作为Vref=2.5V 输出
3 加法器,信号与Vref叠加 。   配置放大 增益为 (5-0)/(2.7-2.3)

第二条 也可以考虑 单通道运放, 额外加一个 如TL431之类的稳压芯片也行。

网友:
这类电路不需要双电源, 用2支阻值为2*r1 的电阻分压代替r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