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WiFi模块通讯时如何保证单片机与手机真正相连?

楼主(2019-07-20):
单片机与WiFi模块通讯时如何保证单片机与手机真正相连。c程序如何实现。提供思路也行。——在数据发送时,考虑到的数据错位及乱码。

楼主:
已完成单片机与手机用串口助手连接。在其中需要一个判断,是否真正连接。?求教。

网友A:
可以发送握手信号比如一个数据的来回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送握手信号比如一个数据的来回传输。

原子哥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用8266模块建立TCP连接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手机ip地址(10.  )就可以建立连接,但换成GPRS模块  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子哥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用8266模块建立TCP连接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手机ip地址(10.  )就可以建 ...

GPRS连的是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送握手信号比如一个数据的来回传输。

我想过,主程序里面加个判断,串口助手发送一个有效值,单片机判断,如果是,则单片机向串口助手发送一个ok。证明连接。
但是,项目里用这个,不怎么好。有点麻烦。
在产品当中,如果要用串口助手发送,过于繁琐,客户不怎么想呀。
另外一种,就是单片机识别ip,但是每个连接手机或者电脑的IP不一样。所以,在主程序中加这种判断,不怎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过,主程序里面加个判断,串口助手发送一个有效值,单片机判断,如果是,则单片机向串口助手发送一个 ...

这种你都不用客户知道啊。自己的握手协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都不用客户知道啊。自己的握手协议就好了

原子哥,我还没接触握手。你有没有资料,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都不用客户知道啊。自己的握手协议就好了

该模块支持标准的 IEEE802.11 b/g/n 协议,完整的 TCP/IP 协议栈。用户可以使用该模块为现有 的设备添加联网功能,也可以构建独立的网络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