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发送死循环,卡在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上了

楼主(2019-07-30):
我最近做一个项目要用到多个串口,正好看了原子哥的视频,想用USART2通过定时器每隔一秒发送一个数组,但程序卡在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上了,同样的程序用USART1发送是可以的,不知道为啥用USART2就不行,我的用的是stm32f103RCT6,下面是主要程序

配置USART2的程序:
void my_usart2_init(u16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PA2 TXD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InitStruct);

//PA3 RXD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InitStruct);

usart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接收和发送
usart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位
USART_Init(USART2, &usartInitStruct);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nvic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InitStruct);
}

用串口发送数组的函数:
void Send_Order(USART_TypeDef * USARTx,u16 *s)
{

int i;
for(i=0;i<9;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x,*(s+i));

  }

}

TIM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LED1=!LED1;

   Send_Order(USART2,C);

  }
}

主函数

{

TIM3_Int_Init(9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my_usart2_init(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LED0=!LED0;
}
}

希望大家能帮个忙,找了好久不知道错误在哪,现在挺着急的

网友:
我用源程序串口1接收一直进接收中断,不执行主函数了

网友:
PA3配置成  GPIO_Mode_IN_FLOATING试试

网友:
你把发送和检测判断顺序调一下,先发送,在检测发送完成,试试

网友:
你改一下复用功能的时钟,复用时钟UART1和UART2是不一样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时钟.JPG

网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1Periph_AFIO, ENABLE);
这样改试试,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具体信息可以查看时钟框图。

网友:
不应该全是复用推挽输出

网友:
输入不应该有速度

网友:
楼主,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PA3肯定不能用_PP   !!!

网友:
void Send_Order(USART_TypeDef * USARTx,u16 *s)
{

int i;
for(i=0;i<9;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x,*(s+i));

  }

}改成
void Send_Order(USART_TypeDef * USARTx,u16 *s)  {
int i;
for(i=0;i<9;i++) {

        USART_SendData(USARTx,*(s+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而且你要确保已经使能相应的中断了
PA3确实也应该改成浮空输入
世界和平

网友(2024-01-16):
发送中断没有使能